关于WinCC组态,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05-26):
小弟有两个棘手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1.如何组态一个自定义“用户管理”对话框,可以用来添加用户、删除用户以及添加密码?

2.关于WinCC中的在线趋势控件与历史曲线控件有何区别,是不是都要去组态?如果需要,那么历史曲线控件如何组态?

感谢各位大虾啦啦!!!!

网友A:
1、这个需要添加用户管理的DLL文件,不过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你可以看看Wincc的ODK开发手册,全英语版本,没有中文版。
2、组态是必须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在线趋势保存在你的PC的内存中,而历史趋势是保存在数据库并可以查询的。在线趋势与历史趋势控件上没有区别,它们使用同一个控件,当你组态时,选择变量管理器中的变量时,此时就是在线控件,选择了变量记录系统组态的变量时,此时就是历史趋势。

楼主(2011-07-03):
谢谢啦,我已经搞懂了!!!

网友B(2011-10-13):
第一条不懂哦,第2条好像还得注意下保存文件要英文名字,有的中文名字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