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定时器TO预设值、当前值地址在哪?

楼主(2011-05-26):
最近在搞三菱的人机,想问下三菱FX0N系列PLC的定时器,计数器的数据存放在存储器的哪个位置?就比如说TO K100 它默认定时10S,我就想知道这预设值10S、当前值0~10S及触电状态值0/1分别存放在哪?

换句话说我就是想利用定时器T0监控电机的运行时间,我想让电机10S停止,我现在想知道还有几秒停止。TO从0~10S应该有一个数据存储器存放当前值吧,但是我要提取这个存储器的值用到我的组态软件上,就必须要知道这个值在存储器的地址。可以MOV T0  D0然后提D0实现吗?这时候D0是实际值还是当前值,触电状态值0/1又如何体现。还有计数器C0 K10.
                              谢谢!

网友A:
t0 本身就是16bit 寄存器,可以将当前值移动至D0中,MOV T0 D0,同理计数器

楼主:
但是我现在需要T0的输出常开触点,它的地址我又怎么提取?它是0/1啊,直接用T0吗?谢谢

楼主:
今天做了实验,成功了,其实T0里面储存的是100整数,不是100ms*100的数值,所以不会存在小数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今天做了实验,成功了,其实T0里面储存的是100整数,不是100ms*100的数值,所以不会存在小数点。谢谢!
你怎么弄的

网友C:
时间;直接读取T0,状态;读取T0驱动的位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