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监控不了

楼主(2011-05-26):
前段时间在家里调试时遇到很奇怪的i现象,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我做的程序已经编好,PLC模块到了后,我就接电进行初步的调试,下传一切正常,MPI通讯和以太网通讯都正常,编译正确,个指示灯显示也都正常,但我打开程序进行监控时,发现监控不了,就是程序不会变颜色,我用的是梯形图,以前从没遇到过这情况,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重新下载在上传一下,证明哪块还是没有连接上

网友B:
能不能监控状态表?或者监控的窗口太多了。

网友C:
CPU上面的模式开关的位置对吗?

网友D:
如果是子程序的话,你有在ob1里面call 它们吗?要是做了,是不是程序开多了啊?我也碰到的,我感觉通讯速度慢。

网友E:
调用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F:
重新下载程序,PLC打到运行状态,然后先调试程序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子程序的话,你有在ob1里面call 它们吗?要是做了,是不是程序开多了啊?我也碰到的,我感觉通讯速度慢。

网友H(2011-07-25):
我最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程序无法在线监控,没有报警。不知道楼主怎样解决的。

网友I:
怎么能这样呢。。。。

网友J:
请问,跟PC通讯的接口你正确设置了吗?

网友K:
可以ONLINE吗,如果可以的话就关闭那个FB或FC,重新试一下,我原来也碰到过,在状态栏里有相应的显示的,如THE STATEMENT IS NOT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