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的LOGO控制,请高手们解惑

楼主(2011-05-26):
在一个料仓中,通过两条传送带对其进行灌装,传送带的控制要求如下;

1.按下按钮S1时,变频器FU1开始对传送带1进行控制,按钮S1按下2秒之后,控制电压从0V上升到5V,传送带以1挡速运行。传送带1上的电压为2V时传送带2开始启动。

2.按下按钮S2时传送带以2挡速运行,且用9.5V对其进行控制。

3.按下S3可以让传送带2缓慢停止运行(0V)。当传送带1停止时传送带2关闭。

4.电压值变化速度应为每秒30个步距。

5.按下S4紧急停机开关,可使传送带1和2立即停止。

6.当按下按钮S3时传送带1必须先停止运转,然后在将其重新启动。

最好用梯形图表示,QQ495556383,请高手们解惑

网友A:
电压升降通过什么实现?

整套系统用LOGO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