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v5.4的仿真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05-26):
s7-300 v5.4 仿真软件安装时老是提示重启系统是怎么回事呢,,请问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楼主:
总是提示上面画面!高手指教啊, !

网友A:
有数据没有完全删除影响安装,有没有尝试把STEP 7完全卸载,删除文件夹再重新安装(可以尝试用360的强力卸载)。

网友B:
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重启一下电脑即ok了。

网友C:
是你的杀毒软件的问题,你把杀毒软件关了再试试吧。

网友D:
遇到问题:安装时可能会遇到不断提示重新启动的情况。
解决方法:删除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不需要重启了,安装就没问题了,不会提示重启了。

网友E:
五楼的正解   但是有的情况也是不管事的  大多情况是行得通的

网友F(2011-10-14):
重启啊。。西门子软件很多都会有这个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