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软件

楼主(2011-05-26):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组态王软件中的KVADODBGrid Class控件的数据查询,按照教程上的命令

grid1.FetchData() ;
grid1.FetchEnd() ;显示的是变量grid1.FetchData() ; 未定义。

小弟刚学组态王,如问题太弱智,请见谅。

谢谢大侠。

网友A:
grid1是空件的名称,确认你的控件名是否是grid1

网友B(2016-04-22):
王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信详解,保证通信成

网友B:
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信详解,保证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