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的机械软特性?

楼主(2011-05-26):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给解释解释第3点!

软特性?

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比牛顿还厉害嘛!!

牛顿运动学公式: Te = Tl + J dw/dt

Te -----电机输出力矩

Tl ------ 负载力矩

J ------- 转动惯量

速度的变化率为 :dw/dt = (Te-Tl) / J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

1、很显然,“征”不知道电机的机械软特性,他吃惊的问到:软特性? 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比牛顿还厉害嘛!!

2、电机的机械软特性,原理就是大家常说的恒功率调速,电机的输出功率一定时,既:功率=转矩×转速,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3、举例说:

1)大家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上坡路时,会减速,平路时会加速;

2)又例如坐火车时,大家发现火车爬坡时,也会减速以增大爬坡时需要的大的牵引力;

3)又例如,大家使用的手电钻,空开时,听到转速很高,重载钻时速度一下就降下来,因为他要使劲克服阻力;

4、机械特性软的电机,最典型的就是串励直流电机(适用交流电),看它的机械特性曲线不是水平下降的直线,而是双曲线形,

表明转矩小时,速度可以飞车一样的速度,转矩很大时,速度会像蜗牛一样的速度;

5、我们常用的异步电机,是机械硬特性,俗称恒速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是一条水平下降的直线;

6、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调速系统,“电流闭环”调速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7、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调速系统,“速度闭环”调速时,机械特性为硬特性!

楼主:
1、机械特性指的是动力力矩(或者动力)与速度的关系;

2、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却不减小,保持恒速,就是机械硬特性;

3、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也随之减小,不能保持恒速,就是机械软特性;

楼主:
4、机械软特性好?还是机械硬特性好?

1)加工机械,有时需要机械硬特性,有时需要软特性;

2)加工机械需要什么机械特性,什么机械特性就好!

楼主:
3)钻,就需要机械软特性,机械硬特性就折钻头;

4)切削,就需要机械硬特性,恒速,不留痕;

楼主:
下面谈谈怎么获得机械硬特性?怎么获得机械软特性?

1、同样的伺服,可以有硬特性,也可以有软特性;

2、例如,伺服电流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1)负载增大时,电流要增大,这时速度会减小,保持电流不变;

2)负载减小时,电流要减小,这时速度会增大,保持电流不变;

楼主:
3、例如,伺服速度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硬特性:

1)负载增大时,这时速度要减小,增大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2)负载减小时,这时速度会增大,减小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楼主:
变频器的电流闭环控制就是机械软特性,特别适宜恒转矩卷曲运动控制!

网友B:
刘老师,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从哪里开始是恒功率控制?

网友B:
还有,拖动1Nm负载能不能转到5000转?

网友B:
拖动1.5Nm负载能不能到5000转?

网友C:
软特性就是指《恒功率输出》,当负载不断变化时,转速和转矩的乘积始终不变。

只有《串励直流电动机》在不过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

网友B:
a44884z老师也帮忙分析分析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从哪里开始是恒功率控制?

1、看来你还是不懂讨论的问题;

2、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从哪里开始也不是恒功率控制!

楼主:
3、如果变频器调速控制异步电机时,电流闭环控制时,机械特性是软特性:

1)“电流闭环”,就是电流恒定;

2)当负载增大时,就是阻力矩增大时,转子转速要降低,转差要增大,电流要增大,频率调节器调节输出频率下降,即转差不变,电流不变,转速降低

3)当负载减小时,就是阻力矩减小时,转子转速要升高,转差要减小,电流要减小,频率调节器调节输出频率上升,即转差不变,电流不变,转速升高

楼主:
4)转速随负载大小变化,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拖动1Nm负载能不能转到5000转?

1、电机的特性是软特性,负载轻时转速高,转速能高到那里去?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2、对于机械硬特性的异步电机,速度几乎是恒速的,空载转速也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动1.5Nm负载能不能到5000转?

说啦,异步电机是硬特性,负载变化时转速恒速几乎不变,弄清楚概念后再提问题,不然就出笑话!

楼主:
luedong 请回答,觉得是不是这样?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

1、异步电机是机械硬特性;

2、可以用机械调速的方法,降低负载的转速,获得很大的转矩;

3、这也是一种恒功率调速的情况: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

1、异步电机是机械硬特性;

2、可以用机械调速的方法,在负载转矩很小的情况下,提高负载的转速,获得很大的速度;

3、这也是一种恒功率调速的情况:

楼主:
通过机械调速可以获得机械软特性!

网友C:
对:刘志斌 关于

通过机械调速可以获得机械软特性!

内容的回复:这样做效率低——能量每转换一回  就会产生一次损耗。比如——踏板摩托的离心式离合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拖动1Nm负载能不能转到5000转?

1、电机的特性是软特性,负载轻时转速高,转速能高到那里去?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2、对于机械硬特性的异步电机,速度几乎是恒速的,空载转速也不会高!

那用变频器能不能拖动1Nm负载转到5000转?

两极异步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从哪里开始是恒功率控制?

1、看来你还是不懂讨论的问题;

2、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从哪里开始也不是恒功率控制!

用变频器拖动的话, 基频50Hz(也就是3000转)以上算什么控制?是恒功率吗?

3000转以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通过机械调速可以获得机械软特性!

内容的回复:这样做效率低——能量每转换一回  就会产生一次损耗。比如——踏板摩托的离心式离合器。

你也帮忙分析分析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能不能拖动1Nm负载转到5000转? 两极异步电机

1、用变频器的“电流闭环控制”可以获得机械软特性;

2、用变频器的弱磁调速,既恒功率调速,不是机械软特性,是负载的性质:

1)例如风机、水泵,转速高时,转矩是增加的,不适宜变频弱磁调速,这就说明变频器的弱磁调速,不是机械软特性的概念;

2)如果负载的性质是,转速高,转矩小,成反比,那么这个负载才可以进入变频弱磁调速,否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能不能拖动1Nm负载转到5000转? 两极异步电机

1、用变频器的“电流闭环控制”可以获得机械软特性;

2、用变频器的弱磁调速,既恒功率调速,不是机械软特性,是负载的性质:

1)例如风机、水泵,转速高时,转矩是增加的,不适宜变频弱磁调速,这就说明变频器的弱磁调速,不是机械软特性的概念;

2)如果负载的性质是,转速高,转矩小,成反比,那么这个负载才可以进入变频弱磁调速,否则是不允许的!

5000转时, 最大输出扭矩差不多2Nm, 拖到1Nm负载转不到5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转时, 最大输出扭矩差不多2Nm, 拖到1Nm负载转不到5000转?

1、你可以根据额定功率计算转速和转矩,然后根据负载的性质确定是否允许弱磁调速;

2、也就是说,变频调速时,不是随意可以进入弱磁调速,必须是负载机械特性既转矩与速度的关系所允许的;

3、否则,进入弱磁调速的结果是过载、过流,电机、变频将过流、过载保护或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转时, 最大输出扭矩差不多2Nm, 拖到1Nm负载转不到5000转?

1、你可以根据额定功率计算转速和转矩,然后根据负载的性质确定是否允许弱磁调速;

2、也就是说,变频调速时,不是随意可以进入弱磁调速,必须是负载机械特性既转矩与速度的关系所允许的;

3、否则,进入弱磁调速的结果是过载、过流,电机、变频将过流、过载保护或损坏!

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额定功率1KW, 允许最高转速18000转

计算后得到 5000转时, 最大输出扭矩差不多2Nm

我的问题是:用变频器带电机, 电机拖动恒定负载(1Nm), 电机能不能速度达到5000转?

你的第三点,在这种情况下弱磁调速,进入弱磁调速的结果是过载、过流,电机、变频将过流、过载保护或损坏!

通用变频器做不到吗?

网友B:
如果实际中有这种应用怎么办?变频器实现不了?

如果不用变频器或者变频器实现不了, 带工频, 电机根本就达不到5000转速度, 是不是这种应用就永远没法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际中有这种应用怎么办?变频器实现不了?

如果不用变频器或者变频器实现不了, 带工频, 电机根本就达不到5000转速度, 是不是这种应用就永远没法实现了?

1、异步电机在按装时,首先就是皮带轮的大小问题;

2、机械调速,通过传动比可以实现负载对转速的各种要求;

3、机械调速,通过传动比也可以实现负载对转矩的各种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际中有这种应用怎么办?变频器实现不了?

如果不用变频器或者变频器实现不了, 带工频, 电机根本就达不到5000转速度, 是不是这种应用就永远没法实现了?

1、异步电机再按装时,首先就是皮带轮的大小问题;

2、机械调速,通过传动比实现负载对转速的各种要求;

3、机械调速,通过传动比实现负载对转矩的各种要求;

应用情况是电机通过连轴器直接带负载, 跟你上面说的一点不沾边啊

网友B:
3000转电机,额定扭矩3.2Nm,额定功率1KW, 允许最高转速18000转

计算后得到 5000转时, 最大输出扭矩差不多2Nm

我的问题是:用变频器带电机, 电机直接拖动恒定负载(1Nm), 电机能不能速度达到5000转?

网友B:
还有:用变频器带电机,电机直接拖动恒定负载(1.5Nm), 电机能不能速度达到5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情况是电机通过连轴器直接带负载, 跟你上面说的一点不沾边啊

1、你要电机转到5000转,那你去看看电机说明书,就知道能不能?

2、你说的、我说的都不算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拖动1Nm负载能不能转到5000转?

第一看5000转时电机输出转矩能不能满足负载要求,第二看电机机械结构如轴承允不允许运行在这个速度不然轴承会整坏的,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转自和转轴强度,曾听说有的电机转子端部短路环都坏了。

网友E:
一般电机都有额定转速的,我用过的电机在转速提高是,电流就会加大,则发热量也会加大,电机内部的铜损和铁损也会变化,我感觉只是简单的用功率=转矩*转速是不对的。不知道恒流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机都有额定转速的,我用过的电机在转速提高是,电流就会加大,则发热量也会加大,电机内部的铜损和铁损也会变化,我感觉只是简单的用功率=转矩*转速是不对的。不知道恒流是什么情况,

1、串励电机在负载增大时,转矩增大,而转速很快降低;

2、你用国手电钻吗?空载闭合开关,观察一下转速,然后加载钻,看看转矩增大时,转速是否迅速较低!

楼主:
3、机械硬特性的电机,用机械调速时,常常用降低负载转速,来增大转矩,增大力矩!

楼主:
4、你骑自行车时,遇到上坡路,你会不自觉地降低速度,以增大爬坡的动力,否则你可能就爬不上去;

5、驾驶汽车,遇到上坡路,你会不自觉地换档降低速度,以增大爬坡的动力,否则你可能就爬不上去;

……

楼主:
6、机械特性是说,电机的输出转矩增大时,既负载增大时,转速是不变,还是转速迅速下降;

7、机械特性是说,电机的输出转矩增大时,既负载增大时,转速迅速下降的电机,是机械软特性;

8、机械特性是说,电机的输出转矩增大时,既负载增大时,转速不变的电机,是机械硬特性;

网友F(2011-08-13):
刘老师:好!
我知道普通交流感应电机的特性是比较硬的,正想知道通过何种手段可得到机械软特性。刚好我要用变频器,请问哪种变频器有这种功能,如何使用?
谢谢!

楼主:
用变频器的电流闭环控制模式,一般变频器都应该有这个运行模式,他们称做转矩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