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动机带风机选多大的变频器合适?

楼主(2011-05-26):
22KW电动机带风机选多大的变频器合适?本人建议用;FR-F740,22KW变频器。是否需要选择大一级的变频器即30KW。

网友A:
看电流来选;;;;;;;;;;;;;;

网友B:
有风机专用变频器,也是配那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来选;

同意!

网友D:
无需选大与电机功率一样即可,因变频器功率已经留有余量。

网友E:
还选22KW的变频器,注意要风机专用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选22KW的变频器,注意要风机专用型

为什么?如果你对成本比较注重,那就选专用型的,

网友F:
选用跟电机同型号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G:
不能一概而论

轴流风机等平方转矩风机用等功率的变频器即可

罗兹风机等恒转矩负载就要考虑增加一个规格了,

总之按照电流选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