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界面如何改写成中文

楼主(2011-05-26):
大家好,我用wincc flexible 2008做人机界面的时候,软件上出现的都是英文界面,我安装的时明明选择的是中文,而且在里面 选项 设置里面也是设置的是中文,但是显示的都是英文,请问高手,如何把语言改成中文,英文看的累了

网友A:
你装的是中文版,还是高级版,安装时选取的语言,只是安装提示语言这个和最后的语言界面显示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那我是怎么样才能修改过来嗯,同一个安装软件,我在家里安装可以中英文切换,到了单位的电脑上就不行了
是不是电脑的设置哪里不一样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