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机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05-26):
气动打孔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一、冲头打下去上不来:

  1、将气压调至4-5KG\GM

  2、将打孔机冲头上调0.5MM位置,使打孔机冲头打下去浅点.

  二、打出来有毛边或打不掉:

  1、先用金钢挫将下模磨五六分钟左右,然后用油石磨二三分钟即可

  三、冲孔时会拉坏塑料袋:

  1、检查气压是否偏低

  2、检查打孔信号系统是否正常

  3、检查打孔机与切刀是否同步

  四、气动打孔机冲下去的停留时间是否过长间歇性冲不到孔或时好时坏:

  1、检查气压是否偏低

  2、气量是否不足

  3、检查电磁阀是否进水或消声器堵塞

  4、检查气缸是否漏气

网友A(2011-10-29):
走个了,找了个沙发休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