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用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如果可以交流继触器和热继电器该选多大?(正泰的)

楼主(2011-05-26):
  各位大侠!

       请教各位大侠:90KW电机用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如果可以交流继触器和热继电器该选多大?(正泰的)

网友A:
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

1、作为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应该选择90-100A;
2、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是一样容量的,都选额定容量120A;
3、热过载继电器直接整定为105A;(选变频器时热继可省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

1、作为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应该选择90-100A;
2、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是一样容量的,都选额定容量120A;
3、热过载继电器直接整定为105A;(选变频器时热继可省去)。

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是一样容量的,都选额定容量120A;
    看错了吧您!

网友C:
90KW电机  最好选择自偶降压启动器,降压启动要根据电机功率大小,合理采用不同的降压启动..。

网友D:
建议用软启动来启动,旁路接触器运行时最好的解决方案,星三角启动对于90KW电机来说并不合适,会给电源带来很多后续问题

网友E:
三角形接触器最好用180A以上的。

网友F:
90kw的电机电流应该180安的样子 接触器应选180到190的样子

楼主:
星三角启动也要选这么大吗?

网友G:
(当角接触器上端是从断路器直接取电时)两个角接触器从理论上是可以选择120的,因为两个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104,不是线电流180.

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可以再放小一两级,热继电器应该配套选用电流互感器了。

网友H:
请问你选那一种主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角形接触器最好用180A以上的。

三角运行时是两个接触器并联的,所以每个接触器只承担一半的额定电流

网友H:
按图一选:正泰交流继触器KM1-185A热继电器额定A选;KM2选115A、KM3选95A,

按图二、三选:KM1KM2选115A、KM3选95A,热继电器额定A的058倍选

网友I:
你可以用100A的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可以用电流继电器来做保护

网友J:
90KW电机用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如果可以交流继触器和热继电器该选多大?

1、电机铭牌接法为△;

2、空载或轻载启动;

网友J:
3、满足1、2两个条件可Y-△启动;

网友J:
4、电源接触器、△接触器按额定电流180A选用,Y接触器可选用小于50A的接触器;

5、热继电器按位置选用,通过额定电流时按额定电流180A选用;

网友J:
6、热继电器按位置选用,通过额定相电流时按额定电流180/1.7A选用;

网友K:
这个要看你电网的容量!这里有个公式你看一下Ist/In(电机)≤1/4[3+电源的总容量kva/起动电机容量] 你自己算算看就知道了 90KW的按道理用软启动比较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要看你电网的容量!这里有个公式你看一下Ist/In(电机)≤1/4[3+电源的总容量kva/起动电机容量] ……

这个计算是决定能否直接启动,还是必须要降压启动的条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 90KW的按道理用软启动比较好!

1、软启动改变了正弦交流电的波形,使异步电机启动过程变坏;

2、Y-△启动,降压不改变正弦交流电的性质,启动性能优于软启动!

网友L:
90KW电机肯定是能用星三角启动的,交流主接触器一般可以用交流接触器400A-600A,热继电器热元件应该选0.95--1.05倍的额定电流取整选型,大概200A的就行了,主接触器最好选型的时候尽可能的放大点最好600A的这样使用寿命长故障率相比要低的多,如果选经济型的话一是故障率太高最后还不如一开始就用大点的呢。

网友M:
电机这么大.肯定要用软启动!

网友C:
星三角启动适于轻载或空载设备

一般55KW以上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在星转角的时候会有二次冲击电流,(有时比启动电流还大容易引起跳闸),用自藕降压启动比较经济,也不会有二次冲击电流.

网友N:
上次去拆一台旧的钢化炉

人家两台225KW的风机都用 星三角 各带一个断路器

网友O:
可以星三角起动 没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电机这么大.肯定要用软启动!

以前没有软起动器时,难道这个电机就不用了?再大的电机都可以星三角起动。

网友Q(2011-07-12):
引用 网友G:

(当角接触器上端是从断路器直接取电时)两个角接触器从理论上是可以选择120的,因为两个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104,不是线电流180.

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可以再放小一两级,热继电器应该配套选用电流互感器了。

当角当角接触器上端是从断路器直接取电时,为什么两个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而不是线电流???小弟基础不好,还望大哥赐教。

网友R(2011-10-11):
各位大侠!

请教各位大侠:22KW电机用星三角启动,空气开关,交流继触器和热继电器该选多大?(

网友R:
各位大侠!

请教各位大侠:22KW电机额的电流是多少, 电机额电流计算公式

网友S:
在没弄清楚是否可以星三角启动的情况下,讨论那么具体的没得意义。你的负载是什么?很多负载不适合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三角形接触器最好用180A以上的。

网友U:
对:咣咣的 关于引用电工九段 的回复内容:

(当角接触器上端是从断路器直接取电时)两个角接触器从理论上是可以选择120的,因为两个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104,不是线电流180.

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可以再放小一两级,热继电器应该配套选用电流互感器了。异步电动机内部三相绕组接成星形时。电源线路上的线电流就是流过电动机内部的三相绕组的相电流。 额定工作电流=相电流=功率*2除以1.73 异步电动机内部三相绕组接成三角形时。电动机内部的三相绕组的相电流。就比电源线路上的线电流小1.73倍。额定工作电流=线电流=功率*2 线电流等于1.763倍的相电流,也就是说相电流比线电流小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角当角接触器上端是从断路器直接取电时,为什么两个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而不是线电流???小弟基础不好,还望大哥赐教。

内容的回复:

网友V(2011-12-11):
90kw电动机可以采用星三角型启动,接触器选用额定电流在200安左右,热继电器选用200安左右就可以了。但是热继电器要把保护调到额定电流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