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400与RS485接口的仪表走MODBUS协议如何做?

楼主(2011-05-26):
如上所示:S7-300/400如何与RS485接口的仪表走MODBUS协议,硬件上加什么?程序上又如何去做,希望各位帮忙解决下。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顶下。

网友A:
加个341做主站。还要买个主站狗的。软件看看例程就差不多会了

网友B(2012-01-11):
找个200的采集,再200与300通信就好了

网友C:
加个总线转换桥,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我用过北京鼎实科技的总线桥,还可以吧modbus 转  probus 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