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删除 富士变频器G11S/P11S系列故障分析延续

楼主(2011-05-26):
5、过电流报警(OC1、OC2、OC3)
负载是否过大? →请增大变频器容量或者减小负载
转矩提升是否设置合适?
→请设定确切转矩提升值
加减速时间是否过短? →请在允许的范围内增大加减速时间 →请外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是否存在输出U、V、W相间或者对地短路 →请确认输出接线

6、过电压报警(OU1、OU2、OU3)
电源电压是否变化过大? →请使用直流或者交流电抗器
负载惯量是否很大?
→请加长加减速时间 →请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7、变频器过热(OH1、OH3)
11-13端子间是否短路? →请检查电位器抽头是否连接正确
确认面板显示超过界线温度?
→确认散热片是否堵塞 →确认冷却风扇是否正常运行 →确认周围温度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8、外部报警输入(OH2)
PTC输入是否动作? →请确认H26、H27动作以及动作值 →请确认外部热敏电阻是否动作 →请冷却电机
请确认X端子是否有外部报警输入 →排除X端子外部报警

9、欠电压(LU)
是否发生瞬间停电? →复位再起动
电源系统中是否有大启动电流的设备? →改造供电系统
是否电源输入缺相 →请确认电源输入

10、编码器断线(P9)
PG是否断线? →请确认PG接线
A、B相是否接反? →调整A、B相接线
是否速度偏差过大 →确认U57检测宽度和U58检测时间

11、变频器参数不能够修改
是否有数据保护? →请将F00改为0 →解除外部数据保护允许
是否变频器正在运行中? →按STOP先停止变频器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