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读数不准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6):
TOKYO HES-1024-2MHT 800-050-00E

楼主:
读数不准确??是什么 问题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A(2011-09-06):
单圈分割1024,连续64圈,总分割65536;拥有多种通讯方式,包括PROFIBUS、MODBUS、ZH协议等。该编码器在众多场合替代国外产品,产品运行稳定可靠。该技术国际领先,国内一流。

详细说明

用于定位、角度、长度等位置测量。安装于传动低速端(转动圈数不可超过传感器机械圈数).适合于各种卷扬提升设备,如电梯卷扬、料车卷扬、闸门开度、水位测量、天车定位、料位探尺等;也可安装于收绳位移传感器做长度测量。

技术参数:

输出信号:RS485串行通讯接口(ZH协议、MODBUS协议、PROFIBUS协议)或SSI同步串行信号接口,或格雷码并口输出
出线方式:后出或侧出
外径Φ64mm,轴径Φ8mm
铝合金外壳,特殊表面处理
消耗电流:≤70mA
电源电压:DC12~24V
使用环境温度:-15℃~+75℃
防护等级:I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