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的PIW值查看

楼主(2011-05-26):
请问各位STEP7中PIW中的数值在运行时在哪里、怎么查看啊??写的详细点呗!谢谢了!

网友A:
打开硬件配置,在所需查看的通道模块上右键点击,左键点击监视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硬件配置,在所需查看的通道模块上右键点击,左键点击监视修改,就可以了

  学习了

网友C:
一种在硬件配置中查看,另外通过变量表也可以监视。

网友D:
变量表还是方便点的,不用转换到量程吗?

网友E(2011-10-14):
新建VAT块,监控修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