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链接

楼主(2011-05-26):
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新增一台本地PLC,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触摸屏就是主机,本地PLC就是从机。

在这种连接方式下,触摸屏能不能作为从机使用,即只接收PLC的数据,不给PLC发送命令。

网友A:
做主还是做从视控制需求而定,如果完全不发送指令,只接受指令的话,您要把触屏设置成modbus设备。

系统参数中新增MODBUS  server 同时,您使用的PLC也支持modbus协议通讯。这样屏既可做主也可做从。

更多信息请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或者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网友B:
还是威纶通技术支持及时,向其学习!!!

网友C:
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中,只有当用于数据转发时(将数据转发给其他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上位机),触摸屏是作为下位机,其他情况,一般都作为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主还是做从视控制需求而定,如果完全不发送指令,只接受指令的话,您要把触屏设置成modbus设备。

系统参数中新增MODBUS  server 同时,您使用的PLC也支持modbus协议通讯。这样屏既可做主也可做从。

更多信息请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或者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能再说详细点吗?

能提供一个这方面的工程例子吗?

我现在用一个台达的PLC做主站,COM2口(RS485)底下挂了8台台达PLC做从站,然后主站PLC扩展了一个COM3(RS485)通讯口连接威纶通的屏,屏做主站。

可是领导不愿意增加投资扩展COM口,想将一面屏及8台PLC均挂在主机PLC的COM2口上。

还请“autolife ”多多帮助,能提供一份例程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
今天试了1楼的方法,系统参数中新增MODBUS server ,可是连接数据时难住了。地址栏中LB等怎么样与PLC中的数据对应。1楼能提供一些资料不?

网友D:
威纶通的屏是双串口的(TK6070除外),可以使用它的1个串口来挂其它设备,1个口连PLC.屏作为中转站,起其它设备与PLC通讯的桥梁.

网友A:
再次祝各位朋友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