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联网

楼主(2011-05-26):
一台台达PLC(DVP-EH)作为主机与多台台达DVP-ES(作为从机)通过本机自带的COM2口(RS485)联网通讯,一切正常。现在系统扩展,想在主机上挂一台触摸屏,为此在作为主机的DVP-EH上扩展出一个COM3(RS485)通讯口与触摸屏连接,可是咋样都不能与触摸屏正常通讯,想知道:这种情况下主机PLC程序里面是不是还要设置COM3通讯协议格式。

网友A:
直接打电话给他们技术支持比较好!!

网友B:
不用其他设置就能直接通讯,你可以检查下plc中d1109(通讯参数)d1121(地址)是否正常。

  另外,为什么人机不用com1通讯呢?

网友C(2013-07-13):
引用 网友B:
不用其他设置就能直接通讯,你可以检查下plc中d110...

 com1为RS232口,有距离限制;另外那个8针圆形接口不好自己焊接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