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安川伺服求救

楼主(2011-05-26):
现在用到安川SGDM系列伺服驱动器 SGDM10ADA和SGDM15ADA,供电电压是三相220V

客户现场只有三相380V电压和单相220V

两者之间转换需要用到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货期较久,体积较大,价格比较高,客户不大愿意接受

之前对于三相220V的安川驱动器,采用的是将L1于L3短接的伪三相接法,实际是单相,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次的台子有一根垂直的轴(SGDM15ADA),而且负载比较大,所以向各位大侠求教:

像我描述的伪三相接法与真正的三相220V接法相比,对驱动器的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功率方面。

多谢了

网友A:
1.5KW的建议用三相220V的变压器,否则过不多久会因输入的直流纹波太大而报销。如果只有单相220V,要考虑外接直流电抗器及外接滤波电容。类似问题以前讨论过多次,楼主搜一搜就明白了。

网友B(2012-01-13):
我想应该用三相380V变三相200V的

网友C:
您好 我们这边有电子伺服变压器 价格便宜 性能稳定 配置日系伺服 三相380转三相200V 欢迎来电咨询王13810830398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最好用三相220V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