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0 5/05的CPU用九针口可以连接,用以太网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1-05-26):
SLC 500 5/05的CPU用九针口可以连接,用以太网口怎么连接?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如果是新的CPU的话,以太网必须要设置的,因为一开始没有IP地址的,具体设置要看说明书的。我这边找不到了。要是我找到的话,我会发出来的。

网友B:
打开软件进入处理器的通道配置,在1通道下设置处理器的IP地址保存,然后将程序通过com口下载即可。或直接连接处理器用Bootp 服务器设置也行

楼主:
在1通道下设置处理器的IP地址?不知道ip设置成多少?

楼主:
新的CPU,因为有触摸屏,所以用以太网监控

网友C:
如果用BOOTP-DHCP 服务器设置,你把CPU上的MAC地址输入就可以了。

如果串口能通讯上的话,可以在通道配置里设置你想要的IP就行了,19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