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一些区别

楼主(2011-05-27):
我是做变频器开发的一线人员,有过完整的针对三相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开发经历,产品也在市场上卖,学历方面,在国内正规学校拿到了电机工程的博士学位(无炫耀之意,只是说明在这个领域比较熟悉),陈伯实老先生的书基本翻烂过,也和陈老先生同桌吃过饭。看到讨论比较热烈,也来发个言,谈谈对变频器VF控制、矢量控制的认识。
针对异步电机,为了保证电机磁通和出力不变 ,电机改变频率时,需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近似不变,所以这种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VF控制-控制简单,通用性强,经济性好,用于速度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或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从本质上讲,VF控制实际上控制的是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然而交流电有三要素,就是除了电压大小和频率之外,还存在相位。VF控制没有对电压的相位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在瞬态变化过程中,例如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会变慢,但是电机供电频率也就是同步速还是保持不变,这样异步电机会产生瞬时失步,从而引起转矩和转速振荡,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更大转差下保持平衡。这个瞬时过程中没有对相位进行控制,所以恢复过程较慢,而且电机转速会随负载变化,这就是所谓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的原因。
矢量控制国外也叫磁场定向控制,其实质是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控制的基础上,还加上了相位控制,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流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我们知道,电机定子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综合效果是一个旋转磁铁,通电后这个旋转磁场通过感应在转子上生成三相交流电流,这个电流也等效成一个磁铁,这样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了,这个是电机旋转的基本原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只有定子磁铁和转子磁铁的相对位置靠得最近,产生的力矩才最大,所以如何在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上通电获得最大转矩,实际上还和转子位置有关的。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此外,矢量控制顺便还会根据转子位置求出转速,利用电机参数对转速进行瞬时补偿,进一步优化了控制性能。
综上,我觉得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加入了电压相位控制上。从操作层面上看,矢量控制一般把电流分解成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这里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就是由转子位置角度(也就是定子电压相位)决定的,这时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共同产生的转矩是最佳。具体实现可以参考陈老先生的书和其他任何一本讲矢量控制的书。宏观上看,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电压,电流,频率在电机稳定运行时相差不大,都是三相对称交流,基本上都满足压频比关系,只是在瞬态过程如突加、突减负载的情况下,矢量控制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自动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和相位,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至于矢量控制里面那些坐标变换,是一种便于理解和描述的手段,不是本质问题。从电机理论来看,在dq同步旋转坐标系里,三相正弦交流量可以转换成两相直流量,这样可以简化运算,便于数字处理,实际上真实系统里并不存在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这些是一种数学抽象,算完了控制完成后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实际三相交流电上。好比我们数学里的拉普拉斯变化,可以把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简化运算,运算完了后再反变换回去是一个道理。
刘志斌老师可能对矢量控制理解有误,或者可能书上没把物理本质说得很清楚。刘志斌老师的第一点“1、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你能控制这个角度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对纯电感而言这个90角度是不可能控制的,但是不能推出“9、所谓对定子电流解耦,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分别控制是句谎言,或者是无知的笑话!”。对电机而言,我想这个论坛里很多人应该学过电机学,知道三相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三相异步电机电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但是转子的等效电阻可以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子本身的实际电阻r2,不考虑温度什么的这个可以认为不变,另一个是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实际上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这样转子的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并不是说你能把有功电流、无功电流控制到任意值,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对异步电机而言,无功电流永远是感性,这是原理决定的,你不可能把它控制成容性无功,而且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组合产生的转矩必须和负载平衡,这个是约束条件。矢量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实现优化组合”,达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而VF控制少了这么一个对电流瞬时控制的过程,是粗线条的控制,理论上就要差些。好比你让一个小弟干活,VF控制就是“小弟,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给出一个要求就行了;矢量控制就是你不只是告诉小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且还要告诉他,第一步怎么搞,第二步怎么搞,细节怎么处理,这样显然后者得到的结果要精细些。
上面是一些理论分析,从实际来看,VF控制是目前变频器主流控制方法,辅以适当的补偿方法可以提高其性能。目前提高VF控制性能的主要方法有:低频力矩补偿、死区补偿、动态磁通控制、跟踪自启动等,可以适用于80%以上的工况。在某些对动态要求很高的场合,则需要使用矢量控制,如伺服、印刷等。矢量控制是根据测量到的电流、电压和磁通等数据,结合电机内部的电阻电感等参数计算出当前的转速和位置,并进行必要的修正,从而在不同频率下运行时,得到更好的控制模式。由于计算量较大,且需要知道电机内部参数,所需数据中的相当部分,一般用户是很难得到的。这给矢量控制的应用带来了困难。对此,变频器都必须配置自动检测电动机参数的功能。总体而言,矢量控制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低频转矩大,动态响应好 ,但应用比较不方便,如果参数不合适可能还不能稳定运行,使用范围受到一些限制。实际中推荐用户能用VF控制就尽量不用矢量控制。事实上大多数情况增加了转矩提升、死区补偿、滑差补偿的高性能的VF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而且稳定性更好。
目前矢量控制的主要问题是适用性不如VF强,VF基本上什么异步电机都能上,但是矢量控制在专用电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让VF望尘莫及。我到西门子参观的时候,他们对电机的控制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就是用三台电机分别驱动一台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想想是什么概念:12小时转一圈啊,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至于ABB的直接转矩控制,世界上独此一家。老实说,我具体测试过波形,是在无法理解是如何实现的,特别是细节部分,体现出的波形跟教科书上的完全不一样。只能说自己孤陋寡闻。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发言,觉得给矢量控制理论又添了一些笑话!

网友A:
我想问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陈伯时的书,关于异步电机理论是非常正确的,而楼主关于异步电机的说法很不在行,甚至错误!

网友A:
“针对异步电机,为了保证电机磁通和出力不变 ,电机改变频率时,需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近似不变,所以这种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

1、楼主的这句话应改为:“针对异步电机,为了保证电机主磁通和机械特性不变 ,电机改变频率时,必须同时改变电压。变频变压时,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不变的控制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

2、还有一种控制模式,就是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为U-IR/f=定值模式,保证低频段电机磁场恒定、机械特性不变!

网友B:
强烈建议刘老师用一台数字存储示波器实际测试一下两种控制模式带负载(突加负载、突减负载)的电流波形,把波形录下来,比较比较,区别很大,真的很大!

网友A:
“VF控制-控制简单,通用性强,经济性好,用于速度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或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

1、这句话应改为:“VF控制-控制简单,适用较高频段运行,但低频段主磁场减弱很大,电磁转矩不足,电机低速运行动力不足”;

2、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为U-IR/f=定值模式,克服了VF=定值控制模式的缺点,在低频段主磁场不减弱,有足够的电磁转矩,电机低速运行动力足;

网友A:
“从本质上讲,VF控制实际上控制的是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然而交流电有三要素,就是除了电压大小和频率之外,还存在相位。VF控制没有对电压的相位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在瞬态变化过程中,例如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会变慢,但是电机供电频率也就是同步速还是保持不变,这样异步电机会产生瞬时失步,从而引起转矩和转速振荡,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更大转差下保持平衡。这个瞬时过程中没有对相位进行控制,所以恢复过程较慢,而且电机转速会随负载变化,这就是所谓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的原因。”

1、电源电压不存在相位问题,大家想想,你的配电室的电压的相位是多少?你能回答出来吗?

2、只有负载时,负载电流相对电压有相位差的问题;

网友A:
3、负载时,负载电流相对电压有相位差的问题:

1)负载电流相对电压的相位差是多少?

2)只有负载的性质及负载的阻抗特性能知道,因为这个相位差就是负载的阻抗角决定的,不是谁能控制的;

3)谁要说他能控制这个角就是个笑话!

网友A:
4、这里说的负载特性,就是电机拖动负载时的特性,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的负载特性跟着变化:

1)例如,空载时,电机的负载特性可以近似为纯电感性质,只有相差90度的励磁电流;

2)例如,满载时,电机的负载特性可以近似为纯电阻性质,只有相差0度的转矩电流,这时励磁电流不变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A:
3)大家要的就是电机满载时的运行状态,满载时负载大小变化,转矩电流变化,励磁电流不变;

网友A:
4)变频器通过变频能做到主动改变同步转速,使同步转速与转子转速之间的转差维持在额定运行时的转差范围内,这样电机电流就维持在额定电流范围内,就保证电机电流的变化是转矩有功电流,励磁电流不变!

5)所以实现转矩电流的变化,保持励磁电流不变,是很简单的事,也是大家已经用着的事。

6)不需要解耦,不需要复杂的转换和计算,那是不懂交流电机的人干的蠢事,是笑话!

网友A:
5、今天我断言,没有哪一家变频器内设计有实际的解耦、变换、复杂计算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今天我断言,没有哪一家变频器内设计有实际的解耦、变换、复杂计算的电路!

连你熟悉的彩电都早已用上微电脑机芯了,你还停留在那个PID调节器都要用模拟电路实现的年代,可悲啊。

给你晒晒ACS800 所用的RMIO-11C上的主要器件吧 DSP56303AG100、ICMC-2A-LF,ACS550用的XC2S15。。。。。

现在都用DSP、FPGA的年代,你还在那载波电路、电压调制器的胡扯一通,连个PID调节仪你都要用运放来搭,我倒想问问你你的PID电路怎么实现自整定?

就你那点见识还断言!

网友A:
“例如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会变慢,但是电机供电频率也就是同步速还是保持不变,这样异步电机会产生瞬时失步,从而引起转矩和转速振荡,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更大转差下保持平衡。这个瞬时过程中没有对相位进行控制,所以恢复过程较慢,而且电机转速会随负载变化,这就是所谓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的原因。”

1、在变频器的“速度闭环”控制中:

1)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要变慢;

2)这时速度检测到此信息后,反馈至频率调节器;

网友A:
3)频率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增高,即同步转速增大;

4)同步转速增大,转差增大,转矩增大,与负载达到新的平衡,而转子转速保持不变;

网友A:
2、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检测、反馈、频率调节,都是电量变化、传递过程,所以整个过程响应快、精度高;

网友A:
3、如果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时:

1)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要变慢;

2)电机转速下降,转差增大,转矩也增大;

3)直道转子转速下降到,转差、转矩增大到与负载平衡为止;

网友A:
4、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时间是转子和负载的转速下降的时间,而转子和负载是惯性体,转速下降需要的时间长,过程反映慢;

网友A:
5、所以楼主的理论分析出了问题,分析结果是错误的;

6、只要是变频器调速,只要是“速度闭环”,响应速度都快;

7、响应速度快与是什么模式的变频器无关,只要这种模式的变频器能使电机的转矩足够大就行;

网友A:
     “矢量控制…,其实质是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控制的基础上,还加上了相位控制,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流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我们知道,电机定子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综合效果是一个旋转磁铁,通电后这个旋转磁场通过感应在转子上生成三相交流电流,这个电流也等效成一个磁铁,这样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了,这个是电机旋转的基本原理。”

1、“矢量控制…,其实质是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控制的基础上,还加上了相位控制”,是一个莫须有的概念,变频器只能控制输出三相对称交流电的大小、和频率大小,没有什么相位的问题;

2、变频器输出的三相对称交流电作为交流电动机的电源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当频率大小变化时,交流电机内的旋转磁场怎么转它并不知道,当电压变化时,交流电机内的主磁场强弱怎么变化它也不知道;

网友A:
3、“电机定子电流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是一个没有物理意义的说法;

网友C:
有些人可能连SPWM和SVPWM都分不清楚,确切的说是刘志斌。

网友A:
“电机定子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综合效果是一个旋转磁铁,通电后这个旋转磁场通过感应在转子上生成三相交流电流,这个电流也等效成一个磁铁,这样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了,这个是电机旋转的基本原理。”

1、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不能简单理解为“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

2、异步电机的转子是以任意一条直径为对称的,异步电机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同步旋转,转子绕组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矩而转动;

网友A:
3、所谓异步是转子转速与旋转磁场即同步转速不同,有转速差;

4、转速差越大,转子导体电流越大,转矩越大,机械特性是一条水平下降的直线(稳定区)

网友A:
5、同步交流电机,转子是主磁极,可以理解为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

6、这时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时,两个磁铁的磁极轴线有一个交角,叫功角;

7、功角为零时,电磁力矩为零,功角越大,电磁力矩越大;

8、功角最大不能超过90度,超过90度就发生失步;

网友A: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只有定子磁铁和转子磁铁的相对位置靠得最近,产生的力矩才最大,所以如何在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上通电获得最大转矩,实际上还和转子位置有关的。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此外,矢量控制顺便还会根据转子位置求出转速,利用电机参数对转速进行瞬时补偿,进一步优化了控制性能。”

1、 异步交流电机的电磁转矩与转差大小有关,同步电机的电磁转矩与功角大小有关;

2、负载大时,负载的阻力矩大,拖动转子速度变慢,异步电机时转差增大,同步电机时功角变大,电磁转矩变大;

网友A:
3、不管变频器怎么改变同步转速,转差大小或者功角大小只与负载大小相关;

4、例如电机空载时,不管变频器怎么改变同步转速,转差大小或者功角大小都是零,谁都无法使转差或者功角变大;

网友A:
5、例如电机空载时,即使检测到转子的转速和位置,变频器也无法使转差或者功角变大;

6、这就是我说的,矢量控制是个谎言,是一个无知的谎言,是一个无知的笑话!

网友A:
7、举个大家熟知的例子,一个弹簧秤,挂上20公斤的重物,这时弹簧被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这是重物的作用;

8、如果去掉重物,谁也不能使弹簧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你试试看,去掉重物,你能使弹簧拉长吗?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弹簧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弹力是20公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举个大家熟知的例子,一个弹簧秤,挂上10公斤的重物,这时弹簧被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这是重物的作用;

8、如果去掉重物,谁也不能使弹簧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你试试看,去掉重物,你能使弹簧拉长吗?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弹簧拉长到20公斤的指示值处,弹力是20公斤;

1、10公斤的重物为什么称出20公斤来?你个奸商

2.用手拉长算不算?

网友C:
老**不识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1、10公斤的重物为什么称出20公斤来?你个奸商

2、.用手拉长算不算?

1、应该是20公斤的重物称出20公斤,谢谢指正!

2、.用手拉长算不算? 你觉得呢?

网友:
弹力是20公斤啊!人才!

网友C:
楼主看到刘志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有何感想?这号人,陈伯时老先生也给他讲不明白!当然陈老水平勿庸置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刘志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有何感想?这号人,陈伯时老先生也给他讲不明白!当然陈老水平勿庸置疑!

呵呵,我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无非是结合个人的开发实际把自己对电机控制特别是矢量控制的认识与各位同行交流一下,没有想和哪位争论的意思。因为我搞的那些东西不会因为哪个不认同电机就不会转对吧。如果哪位觉得主贴的理解对工作有一点参考意义的话,那就是我的荣幸。如果觉得没意义的话,就权当没看见,也没什么损失。
结合实际看,我一般推荐客户能用VF就不用矢量,省得调试麻烦。只有对一些诸如什么转矩控制、张力控制、机床主轴控制这些要求高的地方,才使用无速度传感的矢量控制。从电流电压看,矢量控制的电流波形正弦性比VF要差点,但电机的响应会好些,动态过程振荡时间短,带同样大的负载,矢量控制的电流会略微小点。总的来看,无速度传感的矢量控制与加了低频力矩补偿、死区补偿、动态磁通控制的VF方法其实在稳态时都差不多,电流电压大小基本持平。很遗憾,针对通用异步电机的控制,我确实没感受到无速度传感矢量控制的优势。

针对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单纯的VF是不稳定的,电机很容易失步,根本不能带载。如果不安转编码器,必须对转子位置进行辨识,采用矢量控制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C:
楼主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我补充一下个人见解,楼主别介意: 电机的控制,归跟结底是对电磁转矩的控制,电磁转矩控制可以看作是对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的控制。稳态时,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都以同步速旋转,二者之间相位固定。 瞬态时,负载发生变化,通过坐标变换维持转子磁通恒定,调整转矩电流(相当于定子磁场变化的同时间接调整定转子磁场相对相位角)来调整电磁转矩输出的是矢量控制;维持定子磁链不变(控制周期小于转子时间常数时可以认为转子磁场不变),通过调整定转子相对相位角来调整电磁转矩的是直接转矩控制。不能控制相位角,只能维持定子磁通不变的是VF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1、10公斤的重物为什么称出20公斤来?你个奸商

2、.用手拉长算不算?

1、应该是20公斤的重物称出20公斤,谢谢指正!

2、.用手拉长算不算? 你觉得呢?

1.我觉得算,你只说别人没法是弹簧拉长,用手拉不是办法?谁告诉你弹簧称只能用来称重,用来测试拉力就测不准了?

2.你这个弹簧秤和变频器适量控制一点关系没有。

问你个低级问题:变频器驱动负载运行(100%额定转矩),设定运行转速是1000r/min,负载转矩突降到50%额定转矩,电机运行转速怎么变化?

网友C:
按刘志斌一贯的说法,负载突然卸掉50%以后,电机转速肯定冲高下不来了!

可是用过适量控制变频器的都知道,电机转速在扰动下小幅冲高后会快速降到原来的速度。

网友C:
刘志斌你再讲讲你那个F1的闭环,F2的闭环让大家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我补充一下个人见解,楼主别介意: 电机的控制,归跟结底是对电磁转矩的控制,电磁转矩控制可以看作是对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的控制。稳态时,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都以同步速旋转,二者之间相位固定。瞬态时,负载发生变化,通过坐标变换维持转子磁通恒定,调整转矩电流(相当于定子磁场变化的同时间接调整定转子磁场相对相位角)来调整电磁转矩输出的是矢量控制;维持定子磁链不变(控制周期小于转子时间常数时可以认为转子磁场不变),通过调整定转子相对相位角来调整电磁转矩的是直接转矩控制。不能控制相位角,只能维持定子磁通不变的是VF控制。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实际中,矢量控制对励磁电流进行单独控制近似维持转子磁通不变,这跟VF控制保持压频比近似不变维持磁通是一个意思,所以宏观上看,同样负载稳态时,二者电流电压差别不大,也就是说,矢量控制基本上还是满足压频比近似不变这一规律的。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风机水泵的低速运行时负载很轻,这个时候不需要那么大的磁通,因此可以采用降压频比的办法,降低磁通以提高效率,对VF控制而言可以降低VF比,对矢量控制而言可以减小磁通电流的给定,都能达到目的。

我总是觉得,实践中,对于异步电机,在大部分应用中,VF和矢量控制真的差别不大,特别是稳态时。

网友:
我做过电流型矢量控制和电压型矢量控制(实际就是VF控制),的确在异步机上,通用性还是电压型好点。但对于同步机伺服驱动,就只能用电流闭环的矢量控制了。建议楼主看看西门子S120或S150,这个的矢量控制应该做得很好。

网友C:
电机转起来容易,转得好不容易。国内伺服用10K调制频率,同样电机老外用4K计算、8K调制,就做得很好,这就是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不识数!

道理能说得清的情况下,人也是说不清的。因为对方可以始终强调“你们和我说得不是一个概念”

人类的认知规律是这样的,要向人类的个体解释一个概念,你不能使用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不叫解释叫复述——只能用其他概念重新构建这个概念。所以,对方可以永远这样说:

你们和我说得不是一个概念!

你们永远无法满足对方,因为他不接受任何解答。

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否决了人类的认知规律作出的解答,既是他不需要任何解答。

网友A:
9、“只有定子磁铁和转子磁铁的相对位置靠得最近,产生的力矩才最大”,这句话和楼主的身份不符,是个不在行的话,前边我刚说过,异步电机转差大转矩大,同步电机功角大转矩大;

网友:
真是读书人啊!你这话刘志斌看不懂!直接说在电力拖动和电机控制这方面,刘志斌基本概念都没搞懂、还没入门!不用那么含蓄!

网友A:
10、“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根据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差和功角,与矢量控制无关,只要频、压比恰当,电机磁场恒定,电机机械特性不变,都可以计算;

网友A:
11、“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电机负载的变化过程,通过检测、调节频率、电压等电量,主动改变转差、功角,跟随负载改变电磁转矩,“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也同样与矢量控制无关,只要频、压比恰当,电机磁场恒定,电机机械特性不变,都可以;

网友A:
12、“矢量控制顺便还会根据转子位置求出转速,利用电机参数对转速进行瞬时补偿,进一步优化了控制性能。”,既然知道转差、功角,转速当然知道,调整频率、电压,使转速达到要求的转速,是可能的。也同样与矢量控制无关,只要频、压比恰当,电机磁场恒定,电机机械特性不变,都可以;

网友A:
“我觉得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加入了电压相位控制上。从操作层面上看,矢量控制一般把电流分解成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这里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就是由转子位置角度(也就是定子电压相位)决定的,这时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共同产生的转矩是最佳。”

1、“我觉得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加入了电压相位控制上。”,这句话虽然不在行,是自言自语,但是,能感觉到楼主在用偷换概念的方法否定了‘矢量控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网友A:
2、“矢量控制一般把电流分解成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这里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就是由转子位置角度(也就是定子电压相位)决定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与转差、功角大小有关,而转差、功角大小与负载有关,改变频率、电压,可以跟随负载变化改变转差、功角大小,也就是改变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楼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对定子电流解耦、对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分别控制的矢量控制说法;

网友A:
3、“这里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就是由转子位置角度(也就是定子电压相位)决定的,这时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共同产生的转矩是最佳。”由于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与转差、功角有关,根据负载大小选择频率、电压,使转差、功角大小‘处于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共同产生的转矩是最佳’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在瞬态过程如突加、突减负载的情况下,矢量控制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自动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和相位,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

在加、减速过程中,变频器都可以自动、主动跟随负载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避免惯量改变的迟缓时间,‘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同样与矢量控制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瞬态过程如突加、突减负载的情况下,矢量控制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自动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和相位,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

在加、减速过程中,变频器都可以自动、主动跟随负载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避免惯量改变的迟缓时间,‘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同样与矢量控制无关!

你给大家讲讲你的变频器是怎样检测负载的,跟随负载调整那总要先知道负载的准确值吧,要不然你怎么“更快恢复平衡”?

网友A:
至于矢量控制里面那些坐标变换,是一种便于理解和描述的手段,不是本质问题。从电机理论来看,在dq同步旋转坐标系里,三相正弦交流量可以转换成两相直流量,这样可以简化运算,便于数字处理,实际上真实系统里并不存在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这些是一种数学抽象,算完了控制完成后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实际三相交流电上。好比我们数学里的拉普拉斯变化,可以把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简化运算,运算完了后再反变换回去是一个道理。

1、“好比我们数学里的拉普拉斯变化,可以把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简化运算,运算完了后再反变换回去是一个道理。”,拉普拉斯变化是一个有确切物理概念的有效变换,而不是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矢量控制的虚幻无效变换。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矢量控制的虚幻无效变换就好象变魔术,与 拉普拉斯变换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就一初中水平,外加看了几本书,就自己觉得是“大师"了?丢人都不知道丢在哪里!

网友A:
2、“实际上真实系统里并不存在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这些是一种数学抽象,算完了控制完成后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实际三相交流电上”,“控制完成后”?怎么控制?是一个数学抽象,没有真实的任何物理意义的东西你怎么控制?好像你是个人怎么对鬼说话?

网友A:
3、“从电机理论来看,在dq同步旋转坐标系里,三相正弦交流量可以转换成两相直流量,”,从电机理论看,dq同步旋转坐标系里的量是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无效概念,变换是一个无效变换,无法得出三相正弦交流量与两相直流量有任何等效关系!

网友A:
4、“至于矢量控制里面那些坐标变换,是一种便于理解和描述的手段,不是本质问题。”,这句话其实已经完全否定了矢量控制的理论基础,这是楼主的切身体会!

网友A:
“‘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你能控制这个角度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对纯电感而言这个90角度是不可能控制的,但是不能推出“9、所谓对定子电流解耦,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分别控制是句谎言,或者是无知的笑话!”。

1、楼主认为:‘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你能控制这个角度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度,对纯电感而言这个90角度是不可能控制的;

2、那么,对于负载性质非纯电感的‘电感L、电阻R的系统’,阻抗角也一样不能控制,由这个阻抗角决定的有功电流、无功电流也一样不可能分别控制;

3、楼主认为不能推出9的结论,楼主能说明纯电感的阻抗角与非纯电感的阻抗角不可能控制的区别吗?

网友A:
对电机而言,我想这个论坛里很多人应该学过电机学,知道三相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三相异步电机电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但是转子的等效电阻可以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子本身的实际电阻r2,不考虑温度什么的这个可以认为不变,另一个是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实际上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这样转子的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

1、楼主认为:“对电机而言,…三相异步电机电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实际上和转差有关,”;

2、也就是说,电机的阻抗特性是随负载大小变化的,阻抗角是负载的函数,转差、功角也是负载的函数,不是谁能任意改变的,不是谁能任意控制的!

网友A:
3、楼主认为:“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这样转子的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

4、也就说,负载大小变化时,转差、功角跟着变化,转矩跟随负载变化,负载阻抗特性跟随负载变化,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比例也是跟随负载变化的,而不是谁能控制;

网友A:
5、当然变频器在跟随负载大、小变化时,主动改变频率、电压,主动改变转差、功角,使阻抗特性、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比例进入最佳状态是可能的,是所有变频器共同的能力;

6、楼主认为:“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也就是说,矢量控制不再是对定子电流解耦、然后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分别控制的理论了,楼主对矢量控制进行了改头换面!

网友A:
7、不管怎么说,搂主对“矢量控制‘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进步!

网友B:
有个事情我很好奇!

刘老师能晒晒自己的教育背景吗!

网友A:
楼主认为“转矩必须和负载平衡,这个是约束条件”是正确的,离开负载的转矩是不成立的!“转矩闭环”是不成立的,因为负载大小是随机的,不可预知的,是不可提前给定的,也是不能即时检测反馈的;

网友A:
“矢量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实现优化组合”,达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而VF控制少了这么一个对电流瞬时控制的过程,是粗线条的控制,理论上就要差些。”

1、如果矢量控制是通过改变频率、电压,改变同步转速,改变转差,来实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那是无可非议的;

2、如果是通过改变频率、电压,改变同步转速,改变转差,来实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VF变频器也能完成矢量控制;

网友A:
3、这样否定转差、功角控制的矢量说,就是错的!

网友C:
不扯别的,刘志斌你搞过的变频调速也好、运动控制也好,你把实际案例说出来,你的项目背景、控制策略、设备选型、达到的效果、技术参数晒出来看看。一天在那乱吠,你要晒不出来就别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嘴脸。

实在举不出来,你也可以说你实际调过什么产品,变频器也行伺服也行

再不济你能举出你见过那个品牌的机器也行,只要能说出型号、应用场合,否则你就该闭嘴,当然皮厚的除外。

注:软启动不算,那玩意儿被你一钳子整爆了谁都知道,现在说的不是软启。

网友A:
矢量控制是根据测量到的电流、电压和磁通等数据,结合电机内部的电阻电感等参数计算出当前的转速和位置,并进行必要的修正,从而在不同频率下运行时,得到更好的控制模式。由于计算量较大,且需要知道电机内部参数,所需数据中的相当部分,一般用户是很难得到的。这给矢量控制的应用带来了困难。对此,变频器都必须配置自动检测电动机参数的功能。总体而言,矢量控制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低频转矩大,动态响应好 ,但应用比较不方便,如果参数不合适可能还不能稳定运行,使用范围受到一些限制。实际中推荐用户能用VF控制就尽量不用矢量控制。事实上大多数情况增加了转矩提升、死区补偿、滑差补偿的高性能的VF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而且稳定性更好。
目前矢量控制的主要问题是适用性不如VF强,VF基本上什么异步电机都能上,但是矢量控制在专用电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让VF望尘莫及。我到西门子参观的时候,他们对电机的控制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就是用三台电机分别驱动一台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想想是什么概念:12小时转一圈啊,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1、上述关于矢量控制的论述,是可行的!

2、变频器调速改变转矩的方式从原理讲,有两种方式:

1)改变电压,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2)改变频率,改变转差或功角,交流电机的转矩与转差、功角成增函数关系!

3、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只是概念操作,最终得回到电机理论上来!

网友A:
我认真的、一字一句的学习了楼主的论文,领悟了楼主的意图,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说话中有伤感情的话,表示歉意!

网友A:
我这样做,只是不想看到我国的变频器技术被鬼理论引入歧途,我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强化理论学习,提高科技水平,能辨别真伪,少走弯路,力创一流变频调速产品!

网友C:
3、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只是概念操作,最终得回到电机理论上来!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你不如直接说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最终都要靠电机来实现!哈。。。。。。。。

网友:
就这水平,还操心国家的变频技术? 按你刘志斌的去搞,一句话:彻底玩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我们的变频器不是矢量控制,如你真能推翻他们,我们才是最大获利者! 笑你,是因为你: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硬说是马肿背! 请自重!



1、你不懂变频器,也不懂异步电机,更不懂矢量控制,你却相信矢量控制的鬼故事;

2、对你这样的人,我的发言是什么,你也不懂,对、错你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不要骂人,骂就骂自己是个无知得人!

--------------------------------------------------------------------------------

刘志斌的确是个井底之蛙,人家说的那样明白它都没听明白,索性给翻译以下,刘接着丢人!

很明显那哥们儿是做ABB传动的,ABB主推的是DTC控制,全世界仅此一家做DTC。矢量控制和DTC是竞争对头,明白吗

网友E:
刘志斌,争口气,说个实际项目给大伙看看!总胡说八道也不是回事!这次丢人了,以后就彻底丢人丢大发了,在工控网怎么混?还好意思发贴留言?

网友C:
刘志斌,你朋友这么多,被人批成这样,也没人帮个腔?也没人给你个台阶下,难过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刘志斌,你朋友这么多,被人批成这样,也没人帮个腔?也没人给你个台阶下,难过不?

1、要说骂人,你“征”需要有人帮腔;

2、要说理论,我老刘还需要帮忙的?工控人都知道。

3、你这个小喽罗只能是帖中的小丑,尽情调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刘志斌,你朋友这么多,被人批成这样,也没人帮个腔?也没人给你个台阶下,难过不?

1、要说骂人,你“征”需要有人帮腔;

2、要说理论,我老刘还需要帮忙的?工控人都知道。

3、你这个小喽罗只能是帖中的小丑,尽情调侃吧!

关于第一点:要说骂人, 我觉得楼上的几位没有骂人, 因为你会吐象牙。

                        至于帮腔, 大伙都是自发的, 我也没让人家批你,何来帮腔之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平日行为积累的结果, 是你自己的原因!

关于第二点:大家是都知道! 都知道你的理论水平!

                       你最好把你的实践水平展露一下, 祥见69楼的建议!

关于第三点:小喽罗?因为你搞活了论坛的“人气”, 你存在的原因很能说明小喽罗是什么!

网友:
刘志斌, 考一下你的理论水平, 我记得你说过你教过自控原理的, 你看一下下面的控制系统,选取阻尼系数为0.707
kp =14.1411, Ti= 14.14ms , 你推导一下这两个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上面的是自控原理最基本的东西, 你又教过这个课, 证明你理论水平的时候到了!

网友C:
要说理论,我老刘还需要帮忙的?工控人都知道。

^^^^^^^^^^^^^^^^^^^^^^^^^^^^^^^^^^^^^^^^^^^^^

哈哈,刘志斌的理论的确是无人能敌!

1、当年整出个变频器F1的闭环、F2的闭环,你可不可以拿出来晒晒?

2、曾问人家---你的程序能写进几种类型的芯片?滑天下之大稽,你说一个确定的程序该应用于几种平台的芯片呢?

3、前几天还说没有中性线的三相交流电流向量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零!

.............

就你这水平还一上来就抬出我是人民教师的身份,我是来教给你们知识,提高你们技术水平的!

你害人不浅呐!

还有,你磨矶半天还没吐根象牙给大伙儿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等待中。。。。。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611525700002-1.shtml

每当拔不出牙来的时候……某人就选择换一张嘴……让人诧异的是……自信满满的某人居然不主动过来把地址贴上,好让大伙去围观他是怎么乱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等待中。。。。。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611525700002-1.shtml

每当拔不出牙来的时候……某人就选择换一张嘴……让人诧异的是……自信满满的某人居然不主动过来把地址贴上,好让大伙去围观他是怎么乱吠的

怎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那哥们儿是做ABB传动的,ABB主推的是DTC控制,全世界仅此一家做DTC。矢量控制和DTC是竞争对头,明白吗

你没见过的多了去了

这位兄弟,我是楼主,不知你是不是说我是做ABB传动的,不知到我在什么地方表达过这个意思你有这种误解。我在一个国内的变频器公司工作,产品是VF和矢量控制,我也是做矢量控制的,DTC理论简单,实现也很简单,但是使用非常困难,不是运算速度不够,而是我做不到在大频率变化范围内和针对各种规格的电机都能稳定运行,这一点国内任何一家公司都没做到,而西门子主推矢量控制,估计不愿开发DTC,这也是市面上除了ABB没有其他公司推出DTC产品的原因。ABB的DTC绝非教科书写得那么简单,我测试过ACS800的波形,绝对不是教科书那样实现的,IEEE上也没有详细文献,具体细节国内没人搞得清。我做的无速度传感的矢量控制可以实现0.5~200Hz稳定运行,但是功夫还不到位,参数的适应性还不够好,加上国内开发环境,也没有太多功夫去改进,只能凑合着用。我用过丹佛斯的高端矢量型变频器,配丹佛斯自己的电机,可以实现雷达伺服,性能超级强悍,但是配第三方的电机就要差点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丹佛斯就不同时提供电机和变频器了,我们自己的电机用上去性能就差了很多。这也反应的一个问题就是矢量控制还是有点挑电机。

我的感受是,异步电机矢量控制做到极致,性能非常强悍,完全可以达到伺服级水准,这是VF控制完全无法比拟的。只是限于水平,国内的还达不到顶尖,感觉和VF比没有太多优势。

ABB的DTC,很遗憾,我觉得工程应用很强悍,但是并未达到伺服级水平,在伺服领域,ABB落后于西门子和丹佛斯。

网友C:
对不住了楼主,弄脏了你的帖子。

我说的做ABB传动的那哥们不是楼主了,请细看75楼。

网友C:
确实楼主这类人才是实际做技术的,佩服。据我所知ABB就有带运动控制功能的变频器ACSM1,AM电机和PMSM通吃;ACS800也有专用的运动控制程序。西门子好像也有运动控制的变频器,型号不清楚。

网友:
西门子是S120 , S150:异步电机、同步电机, VF、矢量控制,编码器矢量、无速度矢量,变频、伺服 ---------集为一体

                                              但是不用于数控系统

运动控制的是simodrive611, 专用于数控系统

网友:
我觉得ABB除了DTC之外, 在电机控制领域, 跟西门子差距很大很大!

DTC, 西门子如果想做的话肯定能做好, 那帮工程师作电机控制都做了好几十年了, 都是五十多的人。

网友C:
异步机做到伺服级水准, 还是很难的。

国内想达到西门子S120的水平, 还要很久很久!

网友C:
西门子做DTC的话技术不成问题,但ABB宣称DTC是其专利技术,不知真假那位知道的说下。

如果真的涉及知识产权的话,保护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人做了

网友:
楼主作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方便透漏不?

网友C:
不知楼主对变频器的特性下垂功能有没有研究?

还请搂住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步机做到伺服级水准, 还是很难的。

国内想达到西门子S120的水平, 还要很久很久!

国内做电机控制,主要问题是两点:一是开发人员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一般就是一个公司几条破枪在那里打天下;二是缺乏积累,这个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靠不停地试不停的积累经验才能厚积薄发。西门子百年底蕴庞大的研发团队不是可以轻易超越的,这一点不服是不行的。所以大家给国内变频器多点宽容,其实很多人都在努力。

在国内,ABB通用变频器稳定性和可靠性比西门子好,但是性能方面是不及西门子的。伺服方面ABB是短板。

现在国外高端通用变频器功能齐全,什么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 VF、矢量控制,编码器矢量、无速度矢量通杀,领先了不知道多少光年了。我刚刚做了一个永磁同步电机无速度传感矢量,只能用在空调压缩机这种低动态的场合,测试了一下,启动到6000转的额定速度要6秒,而西门子带同样电机,1秒就ok了。那个惭愧啊!不承认差距是不行的。我的实验室目前正准备搞些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多积累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对变频器的特性下垂功能有没有研究?

还请搂住指教!

下垂功能相当于电机机械并联。
当多台电机驱动同一机械负载并且每台电机由单独变频器控制时,由于不同电机的额定转速不同或者机械特性存在差异,会导致各电机和变频器承受的负载不同。下垂功能通过调整电机的机械特性的软硬,来自动平衡各电机的负载。

这方面可以参考逆变器并联方面的文献,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起来容易,转得好不容易。国内伺服用10K调制频率,同样电机老外用4K计算、8K调制,就做得很好,这就是差距!

很赞同兄弟你的这句话,随便给我一个电机,一个星期内都能把它整转,这个无需吹牛。一般电机控制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我相信西门子的矢量控制和我做的矢量控制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就是照着西门子的说明书和技术框图搞的,但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呢?我的理解就是体现在细节、体现在大量经验参数上!比如矢量控制中对磁通的估算,方法就那么几种,各家基本方法都一样,关键点就是如何在磁通处理过程选取滤波参数,滤波取在前面还是后面,滤波后如何进行相位补偿。这里面的陷阱太多了,这些东西不经过亲手调整绝对是想不到的。而这些地方,体现的就是西门子百年积累的功力!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无速度矢量控制我也做过,动态响应不太好,空调这样的应用还是能满足的。采用模型参考自适应做的,也有可能没调好,等有时间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做做。技术这个东西,半点马虎不得,每一个参数都是有特定物理含义的,都可以从实际对象中抽象得到。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当多台电机驱动同一机械负载并且每台电机由单独变频器控制时,由于不同电机的额定转速不同或者机械特性存在差异,会导致各电机和变频器承受的负载不同。……通过调整电机的机械特性的软硬,来自动平衡各电机的负载。

……

1、同意这个观点!

2、不仅仅是同速、同位置的问题,负载均衡必须靠机械软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我用过丹佛斯的高端矢量型变频器,配丹佛斯自己的电机,可以实现雷达伺服,性能超级强悍,但是配第三方的电机就要差点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丹佛斯就不同时提供电机和变频器了,我们自己的电机用上去性能就差了很多。这也反应的一个问题就是矢量控制还是有点挑电机。

……

关于变频器与电机配用的问题:

1、异步电机绕组分布是按正弦规律分布的;

2、按正弦规律分布的异步电机,适用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

网友A:
3、而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这时配用的异步电机绕组分布规律也不在是正弦分布的;

4、这也就是变频调速的关键,是交流电机理论的正确应用的问题!

网友A:
5、对于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输出的波形越接近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越好,必须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作好对称的工作!

6、如果能实现频率和相位对称的连续变化,是变频器优、劣的关键!

网友A:
7、“配第三方的电机就要差点了”,进一步说明了变频器输出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的重要性,直接影响着调速性能

网友A:
8、在辩论中你会看到,自称设计变频器的技术人,一提起交流电机,就和文盲一样,而且表现出对交流电机理论不以为然!

9、人家不但能设计好的变频器,更能设计制造出相配用的电机,说明人家在设计变频器时是多么熟悉交流电机的性能和原理;

网友A:
10、我们的技术人员,倒是应该好好学习交流电机理论,才是设计生产一流变频产品的关键!

11、别操作概念了,认真学习交流电机理论,就知道怎么做,操作概念的结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钻牛角,入歧途!

网友C:
经验参数这个说法, 我觉得似乎不是很严谨! 经验参数是怎么获得的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根据数学模型获得的, 然后对参数进行实验验证,然后修正模型。 久而久之就得到了一个经验公式,由这个经验公式进行参数计算。

网友:
至于带第三方电机的问题, 我觉得是驱动器的参数自学习和参数自整定功能做的不好!

例如电阻自适应观测、电感等随温度的变化, 这些算法未必做的很好, 带第三方电机时, 控制性能就可能受到影响。

也有可能第三方电机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而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这时配用的异步电机绕组分布规律也不在是正弦分布的;

4、这也就是变频调速的关键,是交流电机理论的正确应用的问题!

你知道个屁,你见过ACS800输出波形是什么样子?你知道ACS800的转矩控制性能?楼主讲的你看了吗?就会闭着眼睛乱吠,80楼给你的问题你怎么不回答,东边一锤子西边一榔头,到处抬腿留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而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这时配用的异步电机绕组分布规律也不在是正弦分布的;

4、这也就是变频调速的关键,是交流电机理论的正确应用的问题!

你知道个屁,你见过ACS800输出波形是什么样子?你知道ACS800的转矩控制性能?楼主讲的你看了吗?就会闭着眼睛乱吠,80楼给你的问题你怎么不回答,东边一锤子西边一榔头,到处抬腿留记号........

呵呵

网友C:
刘志斌别人说的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如果你没看到再给你重复一遍--ACS800系列变频器DTC控制方式没有固定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都不固定这个和你认知的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相比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以你的认知不足以著书立说,开山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800系列变频器DTC控制方式没有固定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都不固定这个和你认知的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相比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五代重歼兄,我测试过ACS800的电流电压输出波形,他的DTC稳定时是固定开关频率的,等于设定值,并不是教科书上简单的用磁链滞环比较,查看了一些文献,应该是定周期的DTC。这个变频器不能让人理解的地方是频率比较低时,比如5HZ,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会同步变低,而占空比变大,使调制的电流波形变得连续。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查不到相关文献。在通用变频器中ACS800是我见过稳态电流波形最垃圾的,一点都不正弦,但是那个转矩响应真是快速无比,抗负载扰动能力无与伦比,这一点强过西门子的m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参数这个说法, 我觉得似乎不是很严谨! 经验参数是怎么获得的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根据数学模型获得的, 然后对参数进行实验验证,然后修正模型。 久而久之就得到了一个经验公式,由这个经验公式进行参数计算。

同意这个说法。我在做具体产品中有时候对滤波处理比如滤波时间和滤波的相位补偿之类的,往往就是多试几组,挑个性能好的,直接写在程序中了。很多时候东西赶得急,就没有还好总结,事后又没心情懒得去管。这就是小公司开发机制不好,没留下系统的开发文档,不便于积累。身不由己,知易行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HZ,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会同步变低,而占空比变大,使调制的电流波形变得连续。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查不到相关文献。

……

1、站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确实是圆的!

2、站在地面上,看到的地球确实是平的!

3、三相绕组是正弦分布,交流电是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的,就好象“站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确实是圆的!”;

4、低频段,就好象“站在地面上,看到的地球确实是平的!”;

网友A:
5、理论总是忽略了很多实际情况得出的;

6、实际情况总是很难达到理论要求的;

7、理论是指导,实际要变通,表面上理论与实际有矛盾,实际上是统一的;

网友B:
看高手论战,实在是一种享受!

 刘老师,安静一下,看电影!

网友A:
8、“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会同步变低,”,在低频低压区,如何模拟正弦交流电,本来就是个课题,人家都已经做出来了,我们还在这里发愣!

9、变换、旋转、解耦、把异步电机当直流电机控制、无知的骂人,看着就让人心寒,还开发变频器?

网友F:
这是一篇很好的帖子!

只是刘老师就不要在这里搅和了!

影响大家学习讨论!

网友A:
10、“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调制的电流波形变得连续。”,都说明是与模拟波形相关的问题,是早已预料的问题;

11、再就是三相对称的问题,互差120度的问题,如果用周期T表示,应该是互差T/3=1/3f,这一点很重要,作不好,转子、转矩会强烈震动!

网友G:
哎,赞楼主一个……

这玩意要精通还真是要付出很大努力呀,电机,电力电子,以及用C语言的功底,DSP的底层的硬件,以及如何把算法实现出来,如果跑有操作系统的话,还要熟悉操作系统……

老刘估计也只是对电机了解罢了,其他的估计只要个概念……

继续听楼主布道,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赞楼主一个……

这玩意要精通还真是要付出很大努力呀,电机,电力电子,以及用C语言的功底,DSP的底层的硬件,以及如何把算法实现出来,如果跑有操作系统的话,还要熟悉操作系统……

老刘估计也只是对电机了解罢了,其他的估计只要个概念……

继续听楼主布道,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哈哈……

布道绝对不敢,从念书接触电机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这个学科的工作,做过三相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的本体设计,做过变频器的软硬件设计,接触的越多,越觉得深不见底,自己不过是井蛙之见。这里只是把个人的体会同各位交流一下。

网友H:
可惜啊!学校出来后,就进了个小的做现场调试的公司,这些东西都是只知概念,又没有老师带,现在基本上还完了。对于你们这些大神们,只能怀抱崇敬的眼观,欣赏你们的言语。不好意思!插楼了,大家继续。

网友G:
多谢楼主的回复,深有同感……

不知道可否留个QQ,MSN,或Email, 以后又有问题向你请教…… 我的Email: wangchaobq@gmail.com, 不方面的话能否发我邮箱里,多谢……

小弟之前也是做这方面的DSP软件研发,偏向功能这块,其实变频的硬件基本都一样了,核心还是在软件,深感能真正做出点成绩来不仅需要努力,更多的是智商,无奈俺智商不够……

工控网友大部分都是关于产品应用的,可能产品研发的比较少,这点与21IC互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800系列变频器DTC控制方式没有固定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都不固定这个和你认知的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相比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五代重歼兄,我测试过ACS800的电流电压输出波形,他的DTC稳定时是固定开关频率的,等于设定值,并不是教科书上简单的用磁链滞环比较,查看了一些文献,应该是定周期的DTC。这个变频器不能让人理解的地方是频率比较低时,比如5HZ,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会同步变低,而占空比变大,使调制的电流波形变得连续。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查不到相关文献。在通用变频器中ACS800是我见过稳态电流波形最垃圾的,一点都不正弦,但是那个转矩响应真是快速无比,抗负载扰动能力无与伦比,这一点强过西门子的m44。

谢谢楼主指点,ACS800的IGBT开关频率用户无法设定。我乃一跑现场的马前卒,DTC的电流波形我没测过。但我听过ACS800在0.3HZ运行的声音很奇特。下面引用一段ABB的宣传介绍:

“即使使用最快的半导体死区时间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DTC传动自动调谐的准确性如何?
      自动调谐会在DTC传动初次辨识的时候被使用。 在计算实际磁通时,这个死区时间会被测量并被电机模型记住。 如果和PWM传动来比较,PWM的问题是在20-30 Hz是会引起转矩 波动。

控制功率器件开关的信号由转矩、磁通比较器产生。 实际转矩和实际磁通进入比较器,每25微秒与给定值进行一次比
较。转矩和磁通状态信号采用两水平置换控制方式计算得出。 这些信号被输送到最优脉冲选择器。最优脉冲选择器的内部使用的是最先进的40 MHz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以及专用集成电路硬件来确定逆变器的开关逻辑。此外, 所有控制信号通过高速光纤来传输。 这种结构极大地提高了处理速度,每25微秒逆变器的半导体开关 装置收到一个脉冲来控制功率器件的通断或保持,以保证电机转 矩的精确。
     每个控制周期都确定正确的开关组合。没有预定的开关模式。DTC 被控制在“恰当的时间”开关,和传统的PWM传动有30%不必要的 开关转换不同的是,DTC的每一次开关都是必要的。 这种高速的开关是DTC成功的基础。主要的电机控制参数每秒更 新40,000次。这使得电机轴可以快速响应,所以要求电机模型可 以随时更新这些数据。 正是这种处理速度,带来了包括在无编码器时±0.5%的静态速度 控制精度以及低于2ms的转矩响应的高性能。

     速度控制块由PID调节器和加速度补偿器两部分组成。外部速度给 定信号与在电机模型中产生的实际速度进行比较。偏差信号进入PID调节器和加速度补偿器,控制块的输出为二者输出值之和。
    定子磁通的绝对值从磁通给定控制器发送到磁通比较功能块。控制和修改该绝对值为实现逆变器的很多功能提供了便捷的手段,比如磁通加速和磁通制动。”

网友C:
我曾经实测过某国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控制方式为SVC。在40HZ以下时电流波形为正弦波,挺好看的正弦波毛刺幅度不大,可是到42HZ时在电流波形两侧出现缺口,在接近3分之2幅值的位置且位置不对称。时间接了保存的波形没找到。

网友C:
楼主在112楼的发言料刘志斌压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就大放厥词,Y连DTC控制低频输出时的声音都没听过还说别人可笑,你的皮够厚。

再鄙视刘志斌一遍,先不要说DTC,就说矢量控制--Y最好先去搞清楚什么是SPWM,什么是SVPWM再来显摆不迟!

网友A:
“我到西门子参观的时候,他们对电机的控制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就是用三台电机分别驱动一台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想想是什么概念:12小时转一圈啊,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

1、如果是小功率的变频器,制式将完全是另一种;

2、可以用调谐电路获得真正的正弦波!

网友A:
3、这样的表演演示,大多数人不明白其本质,是一种障眼法 ;

4、简单说,他的变频器就是电子琴!

网友I:
楼上还在做记号啊!

网友A:
“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1、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没搞清人家玩的是什么障眼法,就迷信为“矢量控制”;

2、“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你知道的?还是自己乱说的?

网友J:
五代人品不咋滴啊!

网友I:
人品高低不好说!庐山会议彭总对老毛说七大你骂了我四十二天娘之类的话,也不能说他俩人品低! 汪精卫没骂过娘,人品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G:
这帖子又完了,晕倒……

网友B:
这么好的技术贴又被搞砸了!

版主,除水,还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1、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没搞清人家玩的是什么障眼法,就迷信为“矢量控制”;

2、“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你知道的?还是自己乱说的?

我不认为西门子会玩什么障眼法,估计也不屑这么做吧。西门子每年花几亿欧元的研发费用难道就是仅仅为了吸引眼球骗人啊?是不是矢量控制,随便问问他们的开发人员不就知道了吗,西门子6s7e和MM440的控制流程图和框图都是全部开放给用户的,这种小问题犯得着隐瞒吗?

网友I:
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技术上要做出来!名称只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给起的一个代号,后人延续、大家共同遵守而已!就像力的单位是牛顿一样,如果你没听说过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没读过书,再争执这些毫无意义!是你要适应这世界,不是世界适应你!

网友K:
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发表――写你所想,急您所急!
我们的服务项目:
(1)代写代发教育医学医药类 论文。!
(2)代写代发高会、高审、高经评定职称所需要的论文
(3)代写发表:各类职称及学术论文!本工作室拥有多家合作期刊。
(4)代写:博士、硕士、本专科论文、课程论文, 职称论文、毕业论文、学术论文.
我们的团队:
本工作室拥有专业写作、发表队伍为您服务,以打造完美论文为目的,为您提供写作及发表一条龙服务,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我们的伙伴:
国内多家会计财务类、金融经济类、教育类、医学类、杂志(均为国家级正规学术期刊具有CN、ISSN刊号)为您参加职称评定提供论文修改撰写、发表等服务。安全可靠,长期服务,信誉好!

我们的承诺:
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安全保密、质量优秀,舍我其谁!
E-mail:lunwen5180@sina.com 咨询电话:13479894956 0792-4827209
工作QQ:809460389(论文写作发表)

网友L:
无图无真相.....强烈要求上波形对比图...........

网友A:
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转子的等效电阻可以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子本身的实际电阻r2,不考虑温度什么的这个可以认为不变,另一个是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实际上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这样转子的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

1、当负载不变时,负载等效电阻不变,电机负载特性不变,功率因数角不变,你矢量控制什么?

2、当负载变化时,负载等效电阻变化,电机负载特性变化,功率因数角变化,你矢量控制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等待中。。。。。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611525700002-1.shtml

每当拔不出牙来的时候……某人就选择换一张嘴……让人诧异的是……自信满满的某人居然不主动过来把地址贴上,好让大伙去围观他是怎么乱吠的

怎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话……引用这话……要版权的……不过说正经的:象牙他真吐不出来……

我还是个新手……从资历上来说……你们都是我老师……

但是有些老师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啊……

楼主:
民科本来是指民间科学家。但是在中国,这个词异化了,异化成特指一类底子很薄,但却不知天高地厚,雄心壮志的宣称自己取得了某某重大发现的人。

民科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底子薄,基本上不超过中学基础。二、口气狂妄,不是宣称驳倒了相对论,就是宣称发明了永动机。三、性格偏执,他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那些毫无意义的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其认真之程度让专业科研工作者自愧不如。

我倾向于认为:狭义的民科一般都是精神病患者,或者具有偏执性人格障碍,非正常人。否则无法解释其“研究”的认真和执着。

举几个民科的例子吧!在一个中学物理论坛,一位民科研究陀螺,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关于陀螺的理论。引来好多物理教师(包括我)和他一起讨论。最后我还认真和他讨论,等我清楚的指出他的“理论”的错误以后,他还执迷不悟。在讨论了长达半年之久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他是无法说服的,于是我放弃了。再过两三年回到那个论坛一看,他还在讨论着呢!还有教师陪他一起讨论。再过两三年,谁也没耐心陪他讨论了。

在《天涯社区》还有一位民科,声称自己发现在生命产生的奥秘。他说他可以用试验证明,水或空气可以变成生命。并且说这种转变的奥秘只有他一人才懂得。他做试验:把水放在那里,几天后里面果然有了一些小虫。他认为这就是水变成生命了,虽然有人告诉他:这是因为水中本来就有虫卵,孵化成了小虫。如果先高压灭菌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可是没用,你以为能说服他吗?

还有就是《天涯社区》的那种什么“科学巨人赵兴龙”,自称发明了第二类永动机。没人理他,整天用个小车,贴上花花绿绿的标语,在大街上宣传他的“理论”。十几年如一日。很难想象正常人会如此。

网友A:
1、看来楼主宁愿说那么多影射别人的话,也不愿意认真讨论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

1)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2)当负载不变时,负载等效电阻不变,电机负载特性不变,功率因数角不变,你矢量控制什么?

3)当负载变化时,负载等效电阻变化,电机负载特性变化,功率因数角变化,你矢量控制什么?

楼主:
狭义的民科都是一些基础薄弱,自大成狂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人既然没有水平研究高深的科学,至少对科学还有着一种敬畏。而“民科”既无对科学的敬畏,更无能力进行科学研究,甚至也没有能力发现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错误之处。但是他们偏偏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如果没有人理他,他就会说没有人懂他们的“理论”,如果有人清清楚楚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处,他们就会拒绝承认,然后瞎扯一通。

我也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来了兴趣,花了关天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方法就是“质数密度”来证明,质数密度大到一定程度,偶数就必然能用两个质数之和来表达。但是我和民科的区别在于:我对科学还是怀有敬畏之心。我知道几百年无数才智卓绝之士没能证明的绝不可能让我在半天之内证明出来。于是我就开始找错,找到傍晚,终于找到错误了。

如果是民科,他根本没有能力找出错误,恍恍惚惚的觉得证明出来了,他就坚信自己确实证明出来了,然后不管谁怎么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是视而不见。

楼主:
我肯定“所有爱动脑筋思考”的人,尤其“爱那些能够比较合理的运用逻辑思维的人”。。。。。。

我认为,一个整天“爱动脑筋改进农具”、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的老农民,比很多所谓的“教授、校长们”要开明、开化得多。。。

本人就曾经听一个大学校长大谈什么“黄道吉凶”。。。就知道这个校长脑袋基本是愚昧的。。。

但是,目前指的那些“民科”,已经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科学爱好者的“境界”。。。如前面有人所说,很多是“以为科学研究是一蹴而就”的“过于偏执”的那些心理疾病患者吧。。。

这也与中国的很多教育有关,例如鼓吹“牛顿被苹果砸出万有引力”等等传奇故事,而不详细介绍这些故事背后科学家长期的努力和尝试。。。

我支持所有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搞发明,申请专利。。。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尝试推翻那些在人类实践中无数次证实的一些理论。。。即使“推翻”,也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推翻”方法。。。

网友A:
2、其实楼主并不是“矢量控制”理论的偏执者,那种偏执的认为:对电流解耦,即变换、旋转、得到直流电机模型控制的矢量说,正像楼主说的,那种“水或空气可以变成生命。并且说这种转变的奥秘只有他一人才懂得。”的人!

网友A:
3、其实楼主并不是“矢量控制”理论的偏执者,楼主的矢量控制的理论,不否认转差控制理论,很多情况下把转差理论作为他心中的“矢量控制”的依据,是值得表扬和肯定的!

网友A:
4、如果有人还在这里,宣扬西门子是“水或空气可以变成生命。并且说这种转变的奥秘只有他一人才懂得。”矢量控制的人,而他自己却一无所知,正是楼主说的那种偏执的人;

5、你想,自己都不知道,还替别人宣扬的人,能是正常人吗?

网友A:
6、楼主在他的帖子里,能指名道姓的提到我,却一个字都不敢回答我的提问,一个字都不敢对我的辩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和他说的“我还认真和他讨论,等我清楚的指出他的“理论”的错误以后,他还执迷不悟。在讨论了长达半年之久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他是无法说服的,于是我放弃了。”的精神简直是天壤之别!

网友A:
7、楼主一开局就表白自己的资历,说明自己不是一个“狭义的民科”,但是他不肯回答我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让人怀疑!

网友A:
8、难道那是很难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搂主你说说原因,我不认为你是个“民科”!

网友A:
1)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2)当负载不变时,负载等效电阻不变,电机负载特性不变,功率因数角不变,你矢量控制什么?

3)当负载变化时,负载等效电阻变化,电机负载特性变化,功率因数角变化,你矢量控制什么?

网友F:
支持楼主对“狭义的民科”的观点!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门技术研究都需要大量的基础知识作为基础。很多知识在思维理解上并不符合我们直观的认识。而自作聪明的人偏偏不肯潜心补习各门基础知识,一条道跑到黑。还洋洋自得的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门技术研究都需要大量的基础知识作为基础。很多知识在思维理解上并不符合我们直观的认识。而自作聪明的人偏偏不肯潜心补习各门基础知识,一条道跑到黑。还洋洋自得的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

1、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基础知识,而且视基础知识为粪土;

2、当他们谈及自己发现的“真理”时,连基础知识也不要了,以为他是先进科学的代表;

3、全国的变频器都是矢量的,你不觉得可笑吗?!

网友A:
4、为什么简单的问题,不敢回答,回答不了,还是怕什么???

5、因为问到基础知识上了,说解耦那样的鬼话好说,说基础知识怕别人笑话而已!

网友A:
6、全国的变频器都是矢量的,你不觉得可笑吗?原因是什么,就是“狭义的民科”的伟大作用;

网友I:
刘老师,你知识这么渊博,你能不能亲自设计一款高性能变频器来推翻矢量控制的歪理、拯救民族产业?整天空说空谈"大理论",能证明什么呢?

网友I:
刘老师,你水平这么高,就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上面,与其大谈特谈、奔走高呼,不如做出高性能变频器来证明给大家看!不管矢量控制真假,楼主做出来了、市面产品也有,你却什么都没有,只是空谈你的理论或高论,有什么可比性?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就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用你做出来的实际产品来抓住这个机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2)当负载不变时,负载等效电阻不变,电机负载特性不变,功率因数角不变,你矢量控制什么?

3)当负载变化时,负载等效电阻变化,电机负载特性变化,功率因数角变化,你矢量控制什么?

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压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

至于30Hz相位是多少,就请不要钻牛角尖了,这是由电机转子位置实时确定的,这个相位也根据转子位置在不停的变化,只能说稳态时相对转子位置不变,这个相位和电机电阻电感参数还有负载都有关系,你说这个相位是多少,还不是要根据书上那一堆公式去计算?

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不单是跟负载有关,还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负载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并不是说你能把有功电流、无功电流控制到任意值,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对异步电机而言,无功电流永远是感性,这是原理决定的,你不可能把它控制成容性无功,而且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组合产生的转矩必须和负载平衡,这个是约束条件。矢量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实现优化组合”,达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

网友I:
楼主,三角形连结的异步电机如何做矢量控制?将三角形连结的参数等效为星型连结,然后矢量控制有没有问题? 参数如何等效?

网友M:
同楼上,请楼主给讲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三角形连结的异步电机如何做矢量控制?将三角形连结的参数等效为星型连结,然后矢量控制有没有问题?参数如何等效?

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从电机外部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可以把电机看成一个黑盒子,外面看就是三根进线,通以互差120度的电流。

要说到电机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的区别,只是在电机本体设计的时候会关注,我们知道,教科书上写星形连接的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三角形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在电机设计阶段,都会折算成等效三个等效单相,因为三相电机的等效电路是等效成单相的。对于一个输入线电压为380V的电机而言,如果设计成星形,那么就按220V计算单相电路,如果设计成角形,那么就按380V计算单相电路,但相电流减小。这个时候体现在电机上就是三角形的线用得长些细些,星形的线短些粗些,但理论上用的材料是一样多。一旦电机做好后,从外部看,理论上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是没区别的,你也没有办法单纯从外部三根线去区分二者的区别。

变频器对电机的参数辨识,都是将其等效成星形单相电路对应的参数来实现的。

这里可能有同学想问,为什么电机要分成三角形和星形连接这么麻烦。原则上讲,星形电机内部不会产生环流,理论上比三角形好,因为实际上三相绕组不可能绝对平衡,三相电压总有微小差异,这样在三角形内部会形成环流造成发热和效率降低(当然这个影响实际上很小)。做成三角形连接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没有变频器的时候,电机启动时可以利用接触开关改变连接,将其接成星形,这样每个绕组的电压由380将为220,大大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待启动后切换成三角形。这就是所谓的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可以成比例降低启动电流,但是会成平方降低启动转矩,所以只能用在轻载或空载启动。大家看到的风机水泵用星-三角启动没问题,但是起重机上肯定没有用星-三角启动的,起重机都是用绕线转子串电阻启动,为什么搞这么麻烦,都是有原因的。

现在有了变频器,可以降频降压启动而且不损失转矩,启动电流也不大,就不存在启动问题了。这个时候专门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没有必要做成三角形了,但是很多工厂没有设计能力,还是沿用原来Y系列电机的方案,也有做成三角形连接的变频电机,只能说没有深入理解其中的本质。我设计了很多永磁同步电机,还有几台空调变频异步电机,无一例外,全部采用星形。实践也证明,大概效率能提高0.2~0.5个百分点,对节能意义不大,不过有利于温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压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

至于30Hz相位是多少,就请不要钻牛角尖了,这是由电机转子位置实时确定的,这个相位也根据转子位置在不停的变化,只能说稳态时相对转子位置不变,这个相位和电机电阻电感参数还有负载都有关系,你说这个相位是多少,还不是要根据书上那一堆公式去计算?……

1、从你的回答里,根本不知道你说的相位角是什么意义,更不知道它与频率有什么确定的关系,频率是30HZ时的相位是多少怎么能有答案?

2、“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压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电压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是什么意义?

网友A:
3、“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可以计算的是转差、转速,而不是转子的位置;

4、“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然后实时决定的是频率,不是什么相位;

网友A:
5、30HZ时的电压是多大有答案,相位没有意义,更无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不单是跟负载有关,还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负载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

……

1、“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不单是跟负载有关,还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那你的矢量控制的就是“同步速”和“转差”,在说明白点,你的矢量控制就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控制的是频率,控制的是转差;

2、就是说,负载变化→转差变化→负载特性变化→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变化,矢量控制什么?只能是控制频率→控制转差→控制转矩;

网友A:
3、既然是这样,请问矢量控制与VF控制有什么不同?

4、既然负载特性是负载决定的,你矢量控制只能是控制转差,你的矢量控制与VF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5、当你把矢量控制说成是“可能的”的上述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你的矢量控制就和VF控制没有区别了;

6、总之,解偶、变换、旋转、直流电机模型闭环的矢量控制鬼话是不存在的!

网友N(2011-06-26):
引用 楼主:

目前矢量控制的主要问题是适用性不如VF强,VF基本上什么异步电机都能上,但是矢量控制在专用电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让VF望尘莫及。我到西门子参观的时候,他们对电机的控制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就是用三台电机分别驱动一台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想想是什么概念:12小时转一圈啊,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至于ABB的直接转矩控制,世界上独此一家。老实说,我具体测试过波形,是在无法理解是如何实现的,特别是细节部分,体现出的波形跟教科书上的完全不一样。只能说自己孤陋寡闻。

西门子对电机的控制的确令人震惊,ABB的直接转矩控制也不得不佩服,ABB专有,但据说应用效果比适量控制没好多少(耳闻)

网友O:
这里很热闹!哈哈

各位老师,有没有谁能做出和西门子6SE70或者ACS800在低速驱动电机时的力矩PK的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里很热闹!哈哈

各位老师,有没有谁能做出和西门子6SE70或者ACS800在低速驱动电机时的力矩PK的变频?

很遗憾,国内做不出来。西门子6SE70或者ACS800是变频器中的顶级水平,体现了这两家工控领域最强公司的百年功力,因为积累不足和投入不足,国内短时间内是做不出的,就像国内也做不出intel那样的cpu一样。

网友A:
“很遗憾,国内做不出来。”,破除迷信,就能做出来,信不???

网友D:
对:五代重歼 关于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我们的变频器不是矢量控制,如你真能推翻他们,我们才是最大获利者! 笑你,是因为你: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硬说是马肿背! 请自重!



1、你不懂变频器,也不懂异步电机,更不懂矢量控制,你却相信矢量控制的鬼故事;

2、对你这样的人,我的发言是什么,你也不懂,对、错你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不要骂人,骂就骂自己是个无知得人!

--------------------------------------------------------------------------------

刘志斌的确是个井底之蛙,人家说的那样明白它都没听明白,索性给翻译以下,刘接着丢人!

很明显那哥们儿是做ABB传动的,ABB主推的是DTC控制,全世界仅此一家做DTC。矢量控制和DTC是竞争对头,明白吗

你没见过的多了去了

内容的回复:佩服!俺真的是搞ABB变频器的,“老刘”还没把矢量控制批倒!?俺着急啊!O(∩_∩)O哈哈~

网友D:
对:五代重歼 关于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我们的变频器不是矢量控制,如你真能推翻他们,我们才是最大获利者! 笑你,是因为你: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硬说是马肿背! 请自重!



1、你不懂变频器,也不懂异步电机,更不懂矢量控制,你却相信矢量控制的鬼故事;

2、对你这样的人,我的发言是什么,你也不懂,对、错你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不要骂人,骂就骂自己是个无知得人!

--------------------------------------------------------------------------------

刘志斌的确是个井底之蛙,人家说的那样明白它都没听明白,索性给翻译以下,刘接着丢人!

很明显那哥们儿是做ABB传动的,ABB主推的是DTC控制,全世界仅此一家做DTC。矢量控制和DTC是竞争对头,明白吗

你没见过的多了去了

内容的回复:老刘还没把矢量控制批倒啊!?真让人着急!五代重歼兄猜的不错,我是做ABB变频器的。

网友D:
对:kyhuang 关于引用五代重歼 的回复内容:

ACS800系列变频器DTC控制方式没有固定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都不固定这个和你认知的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相比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五代重歼兄,我测试过ACS800的电流电压输出波形,他的DTC稳定时是固定开关频率的,等于设定值,并不是教科书上简单的用磁链滞环比较,查看了一些文献,应该是定周期的DTC。这个变频器不能让人理解的地方是频率比较低时,比如5HZ,开关频率跟设定完全不一致,会同步变低,而占空比变大,使调制的电流波形变得连续。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查不到相关文献。在通用变频器中ACS800是我见过稳态电流波形最垃圾的,一点都不正弦,但是那个转矩响应真是快速无比,抗负载扰动能力无与伦比,这一点强过西门子的m44。

内容的回复:控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转速和转矩响应精度么?为什么要测输出电流波形呢?

网友I:
刘老师有辉煌的过去,也有不朽的将来! 希望刘老师发扬到底!

网友:
刘志斌根本就不知道矢量控制是什么,在他看来没学过、不知道的东西基本都是谎言!可以理解,知识水平有限、又看不懂教材!

网友:
刘志斌这会儿在忙着推销绕线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是无级调速的高论、批判教材呢! 这技术笑话闹的!总在基本的概念和问题上闹笑话,还自以为自己水平多高、好为人师呢!

网友A:
1、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连造假者说谎者都不知道都说不出矢量控制的是什么参数、什么调节器、检测反馈的是什么?

2、有功电流、无功电流是负载性质决定的,不是谁能控制的,矢量控制理论,和绕线串联电阻调速是有级调速理论,一样是无稽之谈!

网友A:
3、现在的教材编写是很随意的,编写人素质差,错误是很多的;

网友P:
刘xx ,乍一看,你还真有点像人的样子!看一会,就知道你不是吃好粮食长大的,坏了人类的帖子,人神定共诛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关于刘xx ,乍一看,你还真有点像人的样子!看一会,就知道你不是吃好粮食长大的,坏了人类的帖子,人神定共诛你!

楼上请注意文明用语,莫坏了老刘“反矢量控制”的大事!

网友I:
知识水平跟学历和经历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可以理解!

网友C:
铁戟沉沙兄,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是否方便解答?

ACS800-104的IGBT整流单元和ACS800-104的逆变器,现只有一个控制盘连在逆变器RDCU上,如果想通过控制盘在逆变器和整流单元之间切换该如何设置?

网友C:
五代兄,近来可好?上次你传的说明书太简单了,有没有更详细的? 想仔细研究一下ABB的DTC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五代兄,近来可好?上次你传的说明书太简单了,有没有更详细的?想仔细研究一下ABB的DTC控制!

木有啦,能找到的就这样的,太详细的没有。

网友D:
对:五代重歼 关于

铁戟沉沙兄,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是否方便解答?

ACS800-104的IGBT整流单元和ACS800-104的逆变器,现只有一个控制盘连在逆变器RDCU上,如果想通过控制盘在逆变器和整流单元之间切换该如何设置?

内容的回复:

我记得是有一块小转换板子的,一个控制盘,接两个RDCU,切换ID地址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五代兄,近来可好?上次你传的说明书太简单了,有没有更详细的?想仔细研究一下ABB的DTC控制!

把你的邮箱地址给我,我有一些扫盲加宣传的东东,具体怎么搞的,国内没几个人清楚。

你这SIEMENS 粉丝,咋也对DTC感兴趣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么?哈哈!

网友:
谢谢铁戟沉沙兄,西门子粉丝谈不上,只不过做过驱动器产品的研发设计,所以很熟!顺便看看ABB的详细资料,希望从资料中能够看出ABB的DTC设计思路。 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的邮箱:motion_control_gr@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五代重歼 关于

铁戟沉沙兄,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是否方便解答?

ACS800-104的IGBT整流单元和ACS800-104的逆变器,现只有一个控制盘连在逆变器RDCU上,如果想通过控制盘在逆变器和整流单元之间切换该如何设置?

内容的回复:

我记得是有一块小转换板子的,一个控制盘,接两个RDCU,切换ID地址即可。

谢谢铁戟沉沙兄!是不是ADPI-01?没有这个东西,在两个RDCU上都有RDCO-02C通过光纤连接可不可以实现呢?汗呐,没有找到相关的通讯选项。

网友D:
对:五代重歼 关于引用铁戟沉沙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五代重歼 关于

铁戟沉沙兄,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是否方便解答?

ACS800-104的IGBT整流单元和ACS800-104的逆变器,现只有一个控制盘连在逆变器RDCU上,如果想通过控制盘在逆变器和整流单元之间切换该如何设置?

内容的回复:

我记得是有一块小转换板子的,一个控制盘,接两个RDCU,切换ID地址即可。

谢谢铁戟沉沙兄!是不是ADPI-01?没有这个东西,在两个RDCU上都有RDCO-02C通过光纤连接可不可以实现呢?汗呐,没有找到相关的通讯选项。

内容的回复:

如果逆变装的是17的软件,整流和逆变之间是有通讯的,可以通过逆变控制整流的启停,有些参数也是可以读到的。详见17手册。

网友C:
谢谢铁戟沉沙兄的耐心解答,有机会再试一下.

网友Q(2011-09-24):
真的牛啊   看的傻眼了啊

网友R: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不是骗局,可是变频器快要是废铜烂铁了,我们不需要在论坛里争论不休。21世纪是变压调速的世纪,《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发明,变压调速将称霸21世纪。

网友S:
你参观的电机呢?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D:
对:a44884z 关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不是骗局,可是变频器快要是废铜烂铁了,我们不需要在论坛里争论不休。21世纪是变压调速的世纪,《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发明,变压调速将称霸21世纪。 内容的回复:现在就是21世纪啊!?你慢慢搞哈!我还不打算失业。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参观的电机呢?怎么没下文了

老大,当时是很想去的,不敢去啊,

网友U(2012-07-10):
哇   我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   拜读此文之后  感觉大学白念了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V(2016-01-08):
文化低子不行,看不太明白 ,也有所收获。谢谢。

网友W(2016-07-07):
好长好长的贴子。建议刘老师回复一个问题不要分N个贴来回,这种习惯不好。

网友X(2016-10-25):
也是我倒是,HUN的kyhuang。。。哈哈,看来你是我大大大师兄啊

引用 网友T:
网友S

网友Y(2023-09-16):
大佬门牛p,

网友Y:
大佬们牛p啊,像我们这些只会接线应用的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