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V500 PLC编程使用那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1-05-27):
小弟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是欧姆龙CV500的PLC,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但安装的9.0版本CX的不支持CV500,谁知道哪个版本的可以支持的?小弟在此不甚感激

网友A:
谁告诉你没有CV500的?

楼主:
我之前看过,9.0CX只有转换功能,但通讯连线时选择没有CV500这款型号,谁清楚的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B:
我没有用过,可是我的9.04就可以新建一个CV500的PLC

网友A:
到底是要搞C500还是CV500的?

自己型号没搞清楚?

www.ytleader.cn

楼主:
型号是CV500,9.04的是可以建立这个型号的程序,但没办法和PLC进行通讯,通讯设置里没有这个型号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