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孔板流量计测流量时,应根据什么选择孔口尺寸和压差计的量程?

楼主(2011-05-27):
用孔板流量计测流量时,应根据什么选择孔口尺寸和压差计的量程?

网友A:
这问题说 起来复杂点了,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根据流量来考虑吧

网友B:
在看到孔板流量计参数以后,现在一般都是靠计算软件来计算出孔板口径和刻度差压。建议你看看孔板的国标GB2624。还有节流装置设计手册。

网友C(2011-07-17):
jzx0203  说的比较靠谱。孔口尺寸 和差压计量程都是根据工艺条件计算出来的,这个计算如果你想省事,孔板厂家可以轻松提供,你只要告诉管道尺寸 流量参数 介质特性等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弱弱的问一句 哪里还用孔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 哪里还用孔板啊,好落后的。。。。。。

装滴跟真滴似的

量疯子去把G8,换成高铁滴吧,先进领先世界哩凯~~~~~~~~~~~~~~~再尿点血水,就更拽咧

.

网友C:
尿点血水给你妈喝 毒死你全家 憨比犯贱啊你 帅克你麻痹啊

网友E:
很多工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是需要孔板的

网友F:
谁说孔板就落后了,孔板配多参数差压变送器来测气体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G:
孔板开孔是根据常用流量在操作压力、操作温度的情况下计算出的开孔尺寸d20,当流量值达到最大或刻度值时产生的差压就是量程。tnyb001@163.com

网友H:
宁波三和壳体公司专业生产各种仪器仪表壳体 变送器.流量计。物位计壳体 塑料密封箱 接线端子 防水盒 可以定制开模具 www.china-mould.com 北京办事处 联系电话:010-62567096 13699122334

网友I:
说实在的孔板流量计真的有点落伍了,不是说原理落伍而是实际使用时误差太大,这个只有设计员那些设计人员还在使懒照搬先前的图纸,因此给图中还有孔板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