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数据库通讯

楼主(2011-05-27):
请教我采用COMMSERVER数据库通讯组件运行与服务器,客户端用力控数据库同步驱动连接服务器数据库,当客户端重启就无法连接服务器的COMMSERVER,一定要服务器COMMSERVER重新启动后才能连接,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2011-09-30):
EBD2_100探针
产品介绍:
EBD2_100探针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Nanotools ® EBD2-100 探针设计用于非接触/轻敲模式,特别适合于工业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使用,重要特性是在高深宽比测量中优异的使用寿命以及可靠性。
EBD2_100探针是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另外这种高密度碳材料探针 可以消除探针表面静电。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锥形
长度: 2000 nm(+600 nm)
直径 距针尖 1000 nm 处: < 100 nm(80 - 100 nm)
半径: 5 nm(< 10 nm)
倾斜补偿: 13 度 ± 1 度
悬臂 长度: 125 m
宽度: 30 m
厚度: 4 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320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无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