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SERVER问题

楼主(2011-05-27):
请教:我采用COMMSERVER组件运行于服务器端,客户端采用力控数据库同步驱动连接服务器数据库,客户端是10个左右,启动后一切正常,但只要客户端关机重启就会造成无法连接服务器的COMMSERVER,一定要服务器的SERVER重新启动才能正常连接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超时时间,客户端个数的配置

网友B(2011-09-30):
M1_NCH_13探针
产品介绍:
M1_NCH_13探针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
Nanotools ® M1_NCH_13 探针设计用于非接触/轻敲模式,特别适合于工业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使用,重要特性是在高深宽比测量中优异的使用寿命以及可靠性。
M1_NCH_13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 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另外这种高密度碳材料探针可以消除探针表面静电。 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 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锥形
长度: 800 nm ± 200 nm
直径 距针尖 600 nm 处: 70 nm ± 10 nm
半径: < 10 nm(普遍为 5 nm)
倾斜补偿: 13 度 (± 1 度)
悬臂 长度: 125 m
宽度: 30 m
厚度: 4 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320 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无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