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控制三轴伺服机械手-要求圆弧插补

楼主(2011-05-27):
要做一台三轴伺服的机械手,要求可以平面圆弧插补的。

fx1n能否扩展fx2n-20gm使用?

若不行,fx2n是否可以同时扩展fx2n-10gm和fx2n-20gm?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感觉有点难啊

网友B:
如果用FX2N带10GM和一个20GM那还不如用3U的带20GM呢,个人认为点位不多的话用Q00带一个QD75P4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考虑别的品牌的话,Q的绝对值和插补相对FX的更完善一些。

网友C:
建议不要用三菱,有的品牌PLC直接带圆弧插补功能,可以联系我Q:383713465

网友D:
FX1N可以带FX2N-20GM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