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抗干扰技术

楼主(2011-05-27):
伺服放大器抗干扰技术
噪声干扰包括二类,一类是从外部进入伺服放大器并可能导制其运行异常,另一类是由伺服放大器辐射出去并可能导致周围设备运行异常。伺服放大器是由微弱信号控制的电子设备,因此,通常需要以下的防护措施。
此外,由于伺服放大器是通过高速开关输出电流的,所以会形成噪声源。当噪声引起周围设备运行异常时,就应采取抗干扰措施。噪声传播途经不同,用的抗干扰措施也不同。
(1)一般措施
●伺服放大器的动力线(输入输出电缆)和信号线应避免平行布线和束状布线,应尽量分开布线。
●编码器电缆和信号控制线应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的端子要与SD连接。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应在同一点接地。
(2)外部进入伺服放大器并导致其运行异常的干扰。
如果伺服放大器附近安装有许多噪声源,如电磁接触、电磁制动器、多个继电器等等时,为了防止伺服放大器运行异常,有必要采取以下三点来抗干扰。
●在干扰源设备上安装浪涌吸收器以抑制干扰。
●在信号线上安装,安装数据线路滤波器。
●通过电缆卡头将编码器连接线和信号控制线接地。
(3)从伺服放大器辐射出的引起周围机器运行异常的干扰。
伺服放大器产生的噪声包括二种,第一种是由与伺服放大器主电路连接的电线辐射出去的,另一种是通过主电路电缆周围设备的信源电缆,因电磁感应或静电而传播的。

本文来自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转载请保留原址http://www.go-well.cn/blog/post/94.html,欢迎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对于伺服放大器抗干扰问题补充如下:1)对于感性负载,要采取RC的抗干扰措施,防止外部干扰源对伺服放大器的干扰,2)伺服放大器的输出可通过增加磁珠或磁环来减少它对其它元件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