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控modbus master下对应地址

楼主(2011-05-27):
接线方式:电脑接触摸触

电脑上使用普通串口软件

触摸触设置成modbus master协议

电脑当主站读触摸数据,但不知道对应的点表地址,说明书也没要写明白

最好有维控的modbus master的操作说明,

网友A:
向维控的厂家的技术人员去索取。他们一定的对应表!!

网友B:
电脑给触摸屏发 读/写哪个地址的指令,那触摸屏那边的部件就写那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