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显示不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7):
我们是学校实训设备上的用的变频器,电机拖个传送带,35HZ、15HZ等频率设置后,显示器显示不稳定,15.01HZ及以上一直在变动,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是不是传说中频率震荡的问题

网友A:
显示的范围是多少?看看和给定信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如果是模拟给定,给定源不稳显示肯定不稳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设置的给定信号是模拟信号

网友D:
变频器用电位器模拟给定,变频器显示频率小数点级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E:
看信号给定源是什么,用变频器自身的频率设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