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1-05-27):
请问各位:

RS指令驱动后电机不转,而且接收的数剧存储器也为0,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通讯格式或许不正确,确保通讯格式正确,然后检测外围硬件线路

楼主:
接线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先做的无协议通讯,确保接线没问题.然后在做的MODBUS .

我是按照变频器手册上做的,和网上的例子也做过比较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以下是部分程序
读取的D220中也是0,电机不转

网友B:
校验码正确吗?你给出来的没有校验码运算的程序,

网友B:
还有设置PLC和变频的通信格式也没有写出来

网友C(2012-02-15):
三菱的没有做过,太遗憾了。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个程序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的

网友E(2012-03-24):
貌似没有CRC校验啊!我做过这个的QQ149034219

网友F(2012-11-27):
这程序我现在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