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 PLC 跳转指令JSR 与 JMP 的区别

楼主(2011-05-27):
AB PLC 跳转指令JSR 与 JMP 的区别

网友A:
JSR是调用Routine的指令,JMP是跳转指令

网友B:
JSR是跳转子例程指令,子例程指令SBR.

跳转指令JMP和标号指令LBL,成对使用,每对用同一标识名称。跳转的执行将改变程序内梯级的执行顺序,可以向前跳转,也可以向后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