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热

楼主(2011-05-27):
我公司是一化工厂,低配房有一185kw变频器(两台abb变频器并联使用)经常过热报警停机。后偶然发现和补偿柜有关,把补偿柜都关掉运行正常。投入补偿后很快又过热报警。哪位知道是怎没回事?

网友A:
首段补偿?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网谐波含量,怀疑是谐波含量较高造成的

网友A:
或者是过补了

网友B:
变频器出来的电源不是正弦波,虽经过处理但谐波太多,最怕容性负载,相当于短路。可选择正弦波较好的变频器,或者不用补偿柜。

网友C:
“低配房有一185kw变频器(两台abb变频器并联使用)经常过热报警停机。后偶然发现和补偿柜有关,把补偿柜都关掉运行正常。”

1、你的补偿柜与185kw变频器之间是什么关系?

2、变频器的输出不能接补偿柜!

网友D:
应该是过补了吧,是不是自动补偿系统啊,如果不是的话建议加一自动补偿二次表。

网友E:
出现过热报警与你周围设备有何关系?查散热器的温度吧!散热器的风扇如何?是否散热器的通风道被灰尘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出现过热报警与你周围设备有何关系?查散热器的温度吧!散热器的风扇如何?是否散热器的通风道被灰尘堵了?

后偶然发现和补偿柜有关,把补偿柜都关掉运行正常。投入补偿后很快又过热报警

和补偿柜有关系,应该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E:
那只是引起过热报警的原因之一,既然是过热报警,必然是温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为什么不检测温度。

网友F:
能把配置和故障现象说的更清楚一些吗!

网友G:
检测电路可能有故障吧

网友H(2011-09-17):
似乎跟过补偿有关,过补偿怎么会引起变频器过热呢,值得研究。

网友C:
“经常过热报警停机”,通风散热不良!改善通风条件,

网友I:
有变频器就不用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