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真空接触器为什么总烧定子线圈

楼主(2011-05-27):
我单位有15KW电机由于工作需要频繁关断,以前用的CJ20-400交流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触点是动、静触头的),很少烧定子线圈,自从更换了CJK5-250交流真空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后不出5个小时就会烧坏定子线圈,我查过,是因为用真空接触频繁关断产生了过电压,高幅值和高陡度,是不是需要电阻电容吸收器,如果需要,像15WK电机用多大电阻,多大电容,吸收器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请高人指点~!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我单位有15KW电机由于工作需要频繁关断,以前用的CJ20-400交流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触点是动、静触头的),很少烧定子线圈,自从更换了CJK5-250交流真空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后不出5个小时就会烧坏定子线圈,我查过,是因为用真空接触频繁关断产生了过电压,高幅值和高陡度,是不是需要电阻电容吸收器,如果需要,像15WK电机用多大电阻,多大电容,吸收器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请高人指点~!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