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相步进电机的几个问题,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楼主(2011-05-27):
请问各位高手,两相步进电机在没有任何标记的情况下,如何区分A、B相,以及A、B相接反会出现哪种情况?会不会烧坏?如何测试一个步进电机是否是坏的?PLC给它的脉冲频率是不是影响它的转速?还有,扭矩是什么,表现在什么地方? 小弟刚接触这行不久,请大家多多帮忙,不甚感激!!!

楼主:
谢谢大家了,在线等

网友A:
接反了无非转向不对,一般不会烧。

另,无论是2相4线,还是2相6线,至少相与相一定要区分清楚。相与相一定要区分清楚了,测相电阻,严重不平衡坏的可能性大。

至于频率和转速的关系,以及扭矩的概念,建议多查查资料,经验不是等出来的!

楼主:
恩,谢谢了!不知道查什么资料

网友A:
看书,哪怕剪刀加浆糊的教科书。

网友B:
步进电机是不需要去区分A相和B相的,A、B相接反不会烧坏;A、B相接错了无所谓,只是旋转方向不同;要测量一个步进电机是好是坏,可以测量其A、B相电阻,如果相差太大,说明坏了,相差不大,说明是坏的;扭矩就是电机轴的力

网友C:
一般2相4线步进电机有个很简单的区分相间的方法,你把任意2根现短接,再用手去拧轴,拧不动的就是同一相,A相或者B的2根线反接,电机就会反转,如果2相的线接错了,就可能烧坏电机,电机坏有很多种,楼上的是可以简单判定的。扭矩大小,可以问厂家。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