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验电没有与大地形成回路问什么还亮?

楼主(2011-05-27):
电笔验电没有与大地相连时用万用表量是15伏,万用表一端与电笔相连,一端与大地相连测的电压是120伏。问什么电笔没有行成回路还亮

网友A:
因为你手持电笔站在大地上!

楼主:
人虽然站在大地上,但是穿着绝缘鞋站在绝缘板上

网友B:
人体对大地的电容形成的电流就足以点亮电笔

网友C:
还有微弱的泄漏电流。

楼主的测量方法,可以给出一个图吗?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也不简单!

说人体和地形成点容,是错的!要真是电容原理那要是站在离地很高的木架子上用大笔岂不要受影响????

要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接地是用什么原理!!为什么电会漏向地?

因为地下的复杂化学环境,使地中有大量的自由电荷,地对电荷的束缚作用很低,所以一般认为地电势为0.

交流可以看成电荷的振动,所以在地的自由电荷达到一定的量后可以有很大的漏电流,直流是电荷的流动,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地的效果会降低,地电势也会升高。

而人也有复杂的化学环境,和自由电荷,就像一个小地。

在交流漏电很小的时候,可以保证这个电流持续存在。而直流的时候就不行了,测直流的时候,就要借助大地。

网友E:
氖泡的亮与白炽灯的亮,电流是给予了额定值就会亮的关系,只不过是个大小的关系,电笔就是利用了几个微电流就会亮的关系。不致于造成触电。我们现在使用的电笔额定电压100V就会亮,电流取决于电笔电阻。可以氖泡做下试验,不要直接测导线那是危险的!是否有比较旧的拉线开关,测它的拉线。天干燥时氖泡不一定会亮,潮湿天测拉线一定会亮这就是拉线的漏电流。正常带几兆欧姆电笔测拉线的绝对不会亮的,电阻阻碍了电流。过了100V就亮了!

网友F:
问什么电笔没有行成回路还亮

-------数显测电笔、电缆探测仪

网友G:
这个问题 我们非科班出身的电工是很难回答的,只有心领,不可言传,世上万物都是生活,或者存放在地球磁场里,不妨做一个实验,把你家的门,沿门边绕上几十圈漆包线,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共基极放大电路,负载接上发光二极管,当你开关门的时候,发光管会不会发光,为是么,再者把氖管两端,各接上一米多的导线,找一个电击器,使其放电,看氖管会不会点亮,为是么。

网友B:
人体本身的分布电容就150个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