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05-27):
最近装了一台设备,用步进电机带动,电机是动作,不过电机老是烧毁,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步进电机的烧毁跟什么原因有关。

网友A:
步进电机多为恒流驱动,一般不会烧毁,除非驱动器恒流不恒,过流而烧毁!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都有个额定电流,比如1A。如果你长期通2A的电流,电机会过热,长时间会烧毁。看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驱动器设定的输出电流是否匹配,最好实测一下驱动器输出电流。

网友C:
要多方面考虑了:观察一下负载怎么样。手动盘车,看看怎么样;检测一下额定电流的情况,是否过载。

网友D:
我曾经用过的步进马达,用的久了,轴承卡死,拆下来换个轴承,装上照样用,整个马达由于长时间的高温,都变黄色了,用的时候手根本不敢放上去,这个是东方的,还有其它的进口的国产的,从没烧过,是不是你用的驱动器不匹配输出电流偏大啊!

楼主:
TO:波恩。步进电机是驱动一个工作盘,工作盘上有工件是需打孔的,也就是工作时一边打孔一边进给,是有可能电机会过载。但驱动器在相当长的工作时间内不报警的。调了驱动器的设定电流后(调小)电机不运行,驱动器却没有任何显示或报警。另,步进电机的电流是如何正确测量的。

网友A:
建议参考2楼的提议,驱动器电流必须与电机匹配。

由于步进驱动器多为恒流斩波驱动,即使电机过载闷车也不会过电流。既然调小设定电流电机不运行,说明电机可运行的电流很可能偏大,电机长期过流驱动,不烧才怪!

网友E:
电机长时间在低速模式时,会发热,我觉得如果一直在低速,选择细分很重要!这是我的测试经验。还有,如果电机在停止状态时,如果不需要稳定的位置,最好是使用脱机端。

网友F:
驱动器电流太高,或者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

网友G:
驱动器电流设置可能偏大,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H:
电流设定大了!!!!!!!!!!!

网友I:
你电机卡了就要烧驱动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电机长时间在低速模式时,会发热,我觉得如果一直在低速,选择细分很重要!这是我的测试经验。还有,如果电机在停止状态时,如果不需要稳定的位置,最好是使用脱机端。

大话东游说的对,如果不需要步进电机在静止时仍然锁紧,也就是说无须保持转矩,可以切断锁轴电流(FREE),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