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的三线制的近接开关可以测电机速度吗?在PLC中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1-05-27):
请问普通的三线制的近接开关可以测电机速度吗?在PLC中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可以的,用高速频率输入通道读接近开关的脉冲

网友B:
开关不好检测速度的,那个也不准。如果你实在想用你可以试试PLC中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可能一般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会跟不上,当然如果速度慢的话倒是可以试试,具体就是使用一个高速计数器

网友D: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都是用接近开关+齿盘方案来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都是用接近开关+齿盘方案来测速.

老愚者:可否详解、、

  多谢!!1

网友D:
1.硬件:接近开关+铁质齿盘(接近开关径向安装)或打孔的圆盘(接近开关轴向安装).齿或孔多测量精度高,但要求接近开关频率特性高

  软件:高速计数器(记录接近开关通断次数)+定时中断

适应要求粗略的显示和控制.

2.硬件:接近开关+铁质齿盘(接近开关径向安装)或打孔的圆盘(接近开关轴向安装).齿或孔不必太多,不要求接近开关频率特性高

软件:高速计数器+硬件中断(I输入中断,读2次(或多次)中断间隔的脉冲源脉冲数值).

测量精度高,一般可以读到小数点后2位. 但必须有40K以上的脉冲源.

网友E:
可以的,用高速频率输入通道读接近开关的脉冲 ,最好用响应频率高的接近开关

新麦子~!

网友:
普通的应该不行把!霍尔传感器应该可以检测把~!

网友F:
看接近开关的频率能赶得上被测体的频率了

网友G:
对,就看你电机的速度有多高了,装一个编码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