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PLC:RSLinx配置一直失败??

楼主(2011-05-27):
请问各位:

在运行RXLinx软件的时候,通信配置,配置RS232 DF1 Devices的时候,不管选择那个COM口,都配置失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串口坏了,先在控制面板里确定是哪个串口。

其他的比如以太网通讯是不是好的呢,如果都有问题,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由于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请问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USB转串口的   有个型号好象是HL340的就可以用

还有在配置的时候一定要选好 设备的型号

不然你是连不通的

对是HL340  挺好用的

网友C:
你的电脑没有串口,你可以加个串口的转换卡,不知道你怎么和PLC通讯的!

如果有以太网接口的话,就用以太网通讯好了。

网友D:
我的显示配置成功,但是Rswho识别不了cpu,怎么回事

网友E:
我用串口通讯正常,以太网口不行

网友F:
有没有添加可以识别硬件的EDS文件?

网友F:
使用RXLinx软件配置通讯,要添加你CPU型号的EDS文件,在AB的官网上有下载。如果识别不了,CPU的位置上会显示出一个问号的。

网友G:
把你的RsLinx卸掉从新安装,你的版本没安装完全或者是你不是gateway版本的,当然其它版本也可以,最主要是很多功能除gateway版本,其它不支持!

网友G:
还有就是串口是烧坏了,可以那个导线把串口的2,3两管脚短接,到网上找个串口测试工具,发送一串数据或代码,随便乱发也行,只要能接收到,就说明串口没烧坏!

网友H:
没有串口,那用的就是USB转串口了,80%是你的USB转串口有问题。

网友D:
配置成功,但显示不了cpu,是因为你的计算机名是中文的,改成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I: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没:我在RSLINGK 里建了个以太网驱动,配置地址没问题,能拼通,但连上PLC 后,在RSWHO 那 找不到路径。拔下网线,路径显示出来了,前面是个问号加叉。。。。。

网卡是1756-EN2T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