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压电机

楼主(2011-05-28):
双电压电机,如220V/440V的电机有如下接法

对于此种接法:
1、YY接法的电流如何计算?
2、YY接法下磁极对数有所改变吗?
3、与双速电机的YY接法有何不同?
另外:若高压用角型接法,低压又应如何连接?
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  p=1.732ui    i=p/1.732u

2. 不变

3.双速电机六个接线柱 可以搜一下

另外. 高压怎么出来角接了  内部已经定死是星形接法了

楼主:
1. p=1.732ui   i=p/1.732u ???

功率因数都没了?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机接线图。

网友C:
是双速电机,而不是双电压电机。

楼主:
双速电机的YY接法中T4、T5、T6、0四个点是连接在一块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5/4-B117-0B9B4D639292-1.shtml#replyea

网友D:
刘老师:这种电机我们公司的冷却塔换气风扇用过,主要是去墨西哥的。当460V时,俩个线圈串联,最终结为星形;230V时,每3个线圈组成一个星形,共并联两个星形,(T1~T4和T7~0点并联,以此类推)

网友E(2011-06-28):
对,此为双速电机.两种速度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