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6070iH与三菱PLC2N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威纶屏6070iH与三菱PLC2N连接后通讯失败,显示PLC no response,不知是通讯线的问题还是没有设置好。那么通讯线的连接方法是?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买屏的时候,跟他说连的三菱的FX PLC,会附送一条通讯线,(一端是D9,一端是FX编程口接口),注意设置两端的通讯设定要相同,很容易通讯上!

网友B:
线自己可以做

做法手册里面都有

参数设定要正确

www.ytleader.cn

网友C:
如果你能买到FX2N的那8PIN头和DB9的头,自己焊接一下也可以的啊,!我有图。如果需要,给我zhanggp@nandaauto.com来信!

网友D:
如果线是随屏一起的,那线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设置问题,看下手册中的说明

楼主:
要说是设置那个怎么设置呀?多谢各位的回复,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E:
只要通讯参数一致,线做得没错就可以通讯。

前两天我们搞了半天,是威纶给的接线图纸错了

网友F:
6070iH有MT6070iH和TK6070iH两个型号,不知道你使用的哪一款?

如果是MT6070iH,接口类型要选择COM1,485(4w)。

如果是TK6070iH,接口类型就选择COM2,485(4w),其他的设置基本不用改,默认就可。

网友F:
更多的信息您可以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您也可以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楼主:
对:金牌人机

更多的信息您可以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您也可以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内容的回复:你好!多谢你的帮助.我用的是MT6070iH,我把接口类型设置的是232的.这样是错了吗?多谢你的指点.

楼主:
我改过来了,但是写入后没有了显示.不知该如何?我换了个电脑,操作系统是64位的,不知道有影响吗?

网友B:
PLC  选FX2N 的 老大   搞什么呢

楼主:
我选择的是2N的没有错呀!现在提示说是版本不对,看来是电脑的问题,下个星期换一个电脑看看先,多谢各位.

楼主:
我有试了,把它改为4W,连2W我也试了,可还是不行。我的屏型号是MT6070iH  2WV.还望高手指点。多谢了!

楼主:
自己在来顶一下,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望高手指点呀!

网友F:
抱歉:上面的图是fx0n/fx2的,fx2n如下图。

windows7的64位操作系统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我现在换了电脑,设置方法和你的一样,但是还是不可以呀!和你的不同点是PLC类型下面的是V.1.50。多谢指点呀!

网友F:
建议测一下通讯线吧!

mt8000--plc

12345--47123

楼主:
我测量过了,线没有问题,奇了怪了。怎么搞呀!

网友F:
线没有问题那就,做个最简单的工程在线模拟与plc通讯。比如只做一个位状态显示元件显示Y0。.

如果都通不上,硬件就会有很大嫌疑!

拨打威纶通的技术热线吧!

楼主:
回复内容:我现在由做了在线通讯是可以的。看来现在不是线就是屏的故障了。可是线都确定了好多次了。不说了我还是再去看看去。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对:金牌人机 关于

线没有问题那就,做个最简单的工程在线模拟与plc通讯。比如只做一个位状态显示元件显示Y0。.

如果都通不上,硬件就会有很大嫌疑!

拨打威纶通的技术热线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屏的口坏了/

用232试试

www.ytleader.cn

楼主:
新屏,现在都拿去检测维修了。多谢各位的关注。我还是会把结果告诉大家的。谢谢!

楼主:
今天给出了结果,说是屏没有问题,现在还买了一条通讯线,到时再试一下。到时回复大家!

网友G:
你新建一个新的工程,采用默认的参数设置,放几个简单的按钮,看这样可不可以通讯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www.shqingyuan.cn

楼主:
今天屏回来了,结果还是通讯线的原因,是我把工头接成了母头。真不好意思了大家。让大家费心了。再次感谢!!!

网友H:
解决了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