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7.5KW的变频器为什么E系列比B和M系列还便宜

楼主(2011-05-28):
为什么台达E系列变频器比B和M系列还便宜(如7.5KW的),功能强大还带PLC功能,是不是硬件缩水了呀?

网友A(2011-08-14):
VFD_E我一直用,很好,台达的大功率变频器好像不行

网友B:
B和M基本差不多,E最便宜。

E是小结构,没啥特色,所谓PLC没啥用,功能太弱,在成本上不高。

M系列是高载频的,主要就是提高载频躲过声波频率,对模块的散热要求高,提高余量降低温升,成本就上去了

B系列是通用矢量的,过载能力要求高,主回路上的所有东西余量留得大,成本就最高了。

从可靠性来说,相同环境下,B肯定比E高。

网友C:
E的变频器不行,带载能力不够,减速时间稍短就跳保护,同样的时间在别的变频器上从来没有事

网友C:
M的可就好了,就是电机坏了空开跳,变频器也没跳保护,误导我,都检查设备线路去了,后来偶尔拆了电机线好了,一测电机电机绝缘击穿了,台达不够好

网友D(2011-12-06):
变频器和电脑、手机产品比较类似,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肯定新产品的功能,硬件情况都要优于老产品,随着新技术的量产化,所以新产品的价格可能反而要比老产品好。至于E跟M比哪个更好,这个各有说法,看使用者的应用能力如何了。如果没有掌握每个变频器的特点,那肯定觉得新产品不好用。

 我就觉得IPhone 4不好用,浪费电,自动上网更新花我钱,各种软件都要收费,所以我还是用诺基亚的手机

网友E(2012-01-17):
适合你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