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无法通信

楼主(2011-05-28):
用啦几年的爱机挂啦,没法只好去换啦台戴尔的N5110,由于只能用win7系统造成我的电脑无法和plc通信请教各位老大谁有办法呀

网友A:
只能装win7?那不行,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B:
只能换电脑系统,如果电脑不能换系统只能再BUY 一台电脑了.

网友C:
什么电脑这么强悍 只能装win7

网友D(2011-07-09):
可以换系统的。找专业人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系统的。找专业人士!

网友F:
装的什么编程软件?装个高版本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