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10的PFC宏

楼主(2011-05-28):
问题(以下数据仅为举例): 1、应用背景:4台用水设备(简称主机1-4);水泵2台;1个DDC;变频器1台(包括完整的接触器切换电路)。 2、控制要求: A、4台主机按照负荷需要1~4开启(随机模式)。 B、DDC接收主机运行信号,可分别对应输出DC2.5V/5V/7.5V/10V四种控制电压; C、变频器接收到2.5V时,让其中一台泵运行于25Hz D、接收到5V时,让泵运行于50Hz; E、接收到7.5V时,该泵运行于工频模式,第二台泵投入并运行于25Hz F、接收到10V时,该泵一运行于工频模式,泵二投入并运行于50Hz 3、该控制柜已经按照PFC宏的控制要求制造完成,变频器也基本按照PFC宏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其它功能都没问题,只是第二台泵不能自动投入! 4、问题:这样的控制要求能否用PFC宏实现?如果可以需要如何设置? 谢了!

网友A:
你用DDC控制变频器转速了就不能用PFC。PFC应用需要用到两个信号,一个是给定值另一个是实际值的反馈。从你的描述看你好像没有用的反馈,但PFC是闭环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用AI1输入设定值(电压),用AI2输入DDC输出的电压,模拟实际值。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模拟出来,PFC控制的时候选择外部2,需要自动切换需要设置8118-8120.

楼主:
我在调试时使用了 “PID旁路”功能,是否和调试不出来有关系?可惜的是,ABB热线前后两个人给的回答都不一样,一个说没有PID就没有PFC,另一个说用来PID旁路就不用设定值(AI1)了。

网友A:
例如你用AI2接的实际值反馈,那么在PID旁路时AI2的值会被作为频率给定。他们的说法都对都不完善。

网友A:
pid旁路了,肯定不会有PFC的自动切换,因为PFC要用到给定值、实际值、运行频率才能完成切换控制,这里的运行频率指的因该是PID调节器的输出值。

楼主:
我就是想用频率给定完成PFC宏,可以吗?

楼主:
一开始我就是看着PID旁路及其应用举例,感觉我要的控制是能完成的。看来对PID旁路功能还没弄明白。五代,根据我的描述,你觉得要达到我要的功能能不能达到?因为柜子已经运抵现场,千万不能到现场大动刀戈啊!

网友A:
不好做,你看一下参数8121,8109--8117就清楚了。

网友A:
到E这一步都还能实现,你好好想象F这一步怎么实现。

楼主:
换而言之,假设AI1=5V(设定值);通过怎么样的设置才能使: 1、AI2≤2.5V时,一个继电器输出,变频器运行于1台泵25Hz 2、AI2≤5V时,一个继电器输出,变频器运行于1台泵50Hz 3、AI2≤7.5V时,二个继电器输出,变频器运行于1台泵25Hz,另一台运行于工频 4、AI2≤5V时,二个继电器输出,变频器运行于1台泵50Hz,另一台运行于工频

网友A: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台电机固定接变频接受频率控制,另一台通过继电器控制开断。这样是不是简单些?

你的思路看起来太复杂了没法弄,你既然用了DDC,为什么不只接用DDC控制两台泵的切换,变频器就管调速呢?

不清楚你的现场情况,一家之言也许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