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急日光灯正常开关不亮,应急时亮,整流器是好的。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5-28):
RT!!!!!!!!!!!!!!!!!!!!!!!!!!!!!!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是应急是灯亮,是外部关掉电源应急吗?》

网友B:
那是你的电路上零线上有问题。

网友C:
应急日光灯正常开关不亮,应急时亮.

这就对了,应急灯么,当然正常时不亮,应急时亮

网友D:
好像就该这样吧 可恶的10个字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应急日光灯正常开关不亮,应急时亮.

这就对了,应急灯么,当然正常时不亮,应急时亮

内容的回复:正常开关的时候也必须亮啊

网友E:
有联动或互锁功能

市电不亮,市电掉电或接受外部控制信号才亮

这种灯具一般作为应急使用,正常时候是不亮的

网友F:
“请问应急日光灯正常开关不亮,应急时亮,整流器是好的。什么原因啊”

没有原因,很好很正常

网友G:
应急灯?楼主可能还没搞明白什么是应急灯,应急灯就是市电突然断掉时候等才会亮,正常情况下是不亮的电路处于浮充的状态下!

网友H:
应急日光灯正常开关不亮,应急时亮,整流器是好的。什么原因啊!

------它是有两路火线+一路零线进入灯(有中继切换一路供灯管正常照明用;一路供充电用),正常开关不亮---火线有没有进入整流器(整流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