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真空接触器为什么总烧定子线圈

楼主(2011-05-28):
我单位有15KW电机由于工作需要频繁关断,以前用的CJ20-400交流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触点是动、静触头的),很少烧定子线圈,自从更换了CJK5-250交流真空接触器(电源380V,控制电压380V)后不出5个小时就会烧坏定子线圈,我查过,是因为用真空接触频繁关断产生了过电压,高幅值和高陡度,是不是需要电阻电容吸收器,如果需要,像15WK电机用多大电阻,多大电容,吸收器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请高人指点~!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用压敏电阻试试,角接。多并几个在电机端子上!

网友B:
烧定子线圈 这和交流接触器没多大关系吧 容阻吸收保护的是接触器又不是电机定子

烧线圈可能是起停太频繁电流过大所致 建议换个短时工作制的电机 或加软起

网友C:
真空接触器产生过电压且频繁启动造成的

网友D:
真空接触器产生过电压且频繁启动造成的   应该是这样  看看真空接触器吸合一致不  这个应该带电机保护器的

网友A:
真空接触器因为动作快,绝缘高,电弧熄灭快,导致断开时di/dt很大,使电机的dv/dt很高,电机绝缘容易击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只用压敏电阻吗,不需要电容吗,~!在这里还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RC和压敏电阻并用。

电阻用100欧姆5W,电容用100nF/1000V陶瓷电容。

压敏电阻用 20D751K,AC460V级。

角接。

试试吧,我也没用过低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C和压敏电阻并用。

电阻用100欧姆5W,电容用100nF/1000V陶瓷电容。

压敏电阻用 20D751K,AC460V级。

角接。

试试吧,我也没用过低压的!

  顶起

网友F:
电容用100nF=0.1μF. 是否笔误,相对15KW电机来说,电容量太小了,只能吸收少量能量.

网友A:
就是0.1uF,我是按最通常的突波吸收电路来选取的。

感觉是有点小。但它的主要作用是延缓突波的陡度,能量吸收还得靠压敏电阻,20D751K感觉有点小,尽量选25D能到53D更好,必定能量吸收等级更高。

主要是不知道究竟电动这个时候能够产生多大的突波能量。

楼主:
很感激楼上各位~~!!!今天我又把真空接触器安装上了,用了0.47μF电容串接100欧电阻,星形接法,结果没超过2小时,电机又烧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啊~!!不过我没用压敏电阻,我再用冰川兄的方法试试~!!谢谢大家了~!如果还有什么好方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G:
这样烧不是办法啊。

直接看一下真空接触器的手册,看上面有无相关资料,没有的话,直接联系一下接触器厂家,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H:
同意楼上意见,另外你的电机烧毁后,再用的是新电机吗?是不是你重新下线缠线圈维修电机了?这样的话,重新缠绕的电机参数,铜线规格质量是否达到了原装的要求呢?

网友A:
这是一个煤矿的防爆开关,电压是660V的。参考一下:

网友D:
看到楼上的煤矿隔爆真空接触器   其实这个很容易损坏 特别是可逆的真空接触器   偶这里已经坏了2个  送点正常 绞车正转总闸跳   绞车 连接线绝缘良好 开关绝缘正常    更换开关就不跳了    至今没找到原因

楼主:
很感谢冰川兄,我就是把你说的那种防爆开关(一样的)的阻容吸收器原封不动的拆下来,按到我的那个电机上,结果还是烧了,,,没办法,现在只好用带灭弧罩的交流接触器,,我们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吧,,如果找到了,把帖子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真的很感谢大家,,,!

网友A:
加压敏电阻吧!

换个小电机试验,15kW电机维修费用还是蛮高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很感谢冰川兄~!!希望能交个朋友~!!我QQ:37207780

网友I:
后不出5个小时就会烧坏定子线圈?

网友A:
楼主,又烧了几个!

网友J:
15KW电机额定电流才30几A,怎么用CJ20-400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