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三十三期--关于配电器的选配

楼主(2011-05-28):
        使用两线制变送器时,需要设置配电器为其供电,并在供电同时分离出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由于象具有HART等新的带总线通讯功能的变送器对配电器的特殊要求,给配电器的选配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请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配电器的选配这个问题。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6月10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配电器主要功能是给现场二线制仪表配电,也可以把4-20MA信号隔离输出,它其实就是在隔离器的基础上加一个给现场二线制仪表配电的功能。

有以下几种: 一进一出、二进二出、一进二出、一进三出、一进四出。

配电器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各种温度变送器、流量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等24VDC供电的二线制变送器配套,完成向变送器馈电 、取回参数信号、隔离转换输出的工作。满足用户本地监视远程数据采集的需求。

     测量:4~20mAdc,0~20mAdc等直流电流信号,0~10Vdc,0~500Vdc等直流电压信号
 精度:≤±0.2%RO
 输出:0~20mAdc ,4~20mAdc,0~10Vdc, 0~5Vdc等模拟量信号
 工作电源:DC24V AC220V
 外型尺寸:100(L)×22(W)×112(H)mm
 安装方式:35mm DIN 标准导轨

一般根据上述参数进行选择。当你的参数确定后,只是选择哪一家的产品的问题了。

网友B:
具有HART等新的带总线通讯功能的变送器配电器主要是为了给二线制变送器提供隔离的电源电压,将变送器产生的直流电压或电流信号,经隔离器转换成所需的输出信号至控制系统。可以与单元组合仪表及DCS、PLC等系统配套使用,给予现场一次仪表提供电源、信号隔离、信号转换、信号分配、信号处理等,从而提高工业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例如两线制PH变送器PH202:测量范围大,可在有防爆要求的环境中应用;One-touch自动校正方式
测量和校正过程中对传感器进行自动检测;自带三种标准溶液,便于自动校正电极的更换时间可通过其性能的降低情况准确确定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PH:-2~15PH ORP:-1500~1500mV 温度:-30~140℃
测量精度:±0.1PH(使用KCL填充型PH电极,超纯水PH电极)
响应时间:10秒(使用KCL填充型PH电极)
自动温度补偿范围:-10~130℃
输出信号:4~20mADC隔离输出,最大负载600Ω
防护等级:IP65
仪器使用条件:环境温度:-10~55℃ 环境湿度:10~90%RH(无凝露)
电源:17~40V AC(50/60Hz)
防爆等级:非防爆型或本安防爆型i3aG4

网友C:
我以两线制温湿度变送器为例,谈点体会: 1,我司按客户要求设计的一套9000 M3/H 风量的恒温恒湿组合式空调机组;采用的就是2线制的温湿度传感器,4~20mA输出,是用芬兰的一家公司的产品,接线的时候忒把我懵了一回,看说明书很简单,实际接线时候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

网友D:
又作二分配器,将信号一分为二,当然也有只给传感器供电与隔离作用的,其输出仍只有一路4-20mA信号。常见的是输出两路模拟量信号,在选择时需注意,其输出信号是否需要另外供入DC24V+,即是无源信号还是有源信号。

网友E: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

网友F:
为变送器等需要现场供电的一次仪表提供电源回路,同时在线测量该一次仪表输出的电流信号,并经运算、干扰抑制等处理后,变送输出隔离的单路或双路电流或电压信号,并提高输入、输出、电源之间的电气隔离性能。

1.单通道输入产品最多可以有两路输出;双通道输入产品通道路只能对应一路输出。
2.双通道产品输入信号如需不同,请与本公司联系特殊订货.
3.含通讯产品仅单输入,并且最多只有一路模拟信号输出。

配电保护:
由于智能模块仪表具有配电功能,可以对外接仪表供电,为了防止配电电源短路,因此需要实现短路保护功能,当输入端电流大于30mA进入保护状态,当短路故障消失后,仪表正常运行。

面板指示 :
PWR:电源指示灯(绿色);
ALM:输入信号报警指示灯(红色);
正常工作状态时该指示灯不亮;
输入信号故障时闪烁;
输入信号超量程时长亮。

网友G:
偶刚进厂时其没有先进的控制系统除了一套DCS9和利时)外其余都是分布式的监控系统,现场仪表的配电通过分电盘来实现,每个分电盘可以带6、7路仪表,其上部每路设有纽子开关和保险管,下部是接线端子,有220V交流分电盘,也有24V直流分电盘,直流分电盘的电源通过稳压电源供给,设计简单,维护直观,但若外部供电仪表数量多时其盘后接线较凌乱复杂。

几年后厂里的生产设备控制系统陆续改成了DCS,其DCS的模拟量卡件即可提供电源供外部仪表使用,又可接受无源的电流信号,只要合理设置卡件后面的跳线就可实现转换。刚开始为了减少盘后布线很多现场两线制的仪表都选择了卡件直接供电的方式,其24V直流电源有系统的电源供给。如果现场是三线制仪表或者四线制仪表,需要外部供电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压电源,然后通过带有保险管的接线端子连接,在日常维护或维修时,只要断开保险管即可切断仪表的电源,方便快捷又节省盘后空间,当现场短路或者发生故障时其强电流可以迅速切断保险丝,保护控制柜内的电源和其他用电设备。

越来越多的PLC系统在灌区和动力车间的装置中得到应用,其PLC卡件虽然有的能够提供电源,但是为了减少现场仪表对PLC系统的冲击,绝大多数仪表都选用了外部供电的方式,既是是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也往往通过控制柜上的接线端子排来实现外部供电及两线制回路的功能,如果接线端子排处所带的现场仪表用电负荷较大可以通过接入两个稳压电源来实现分流的功能,同时也是一种电源冗余的措施,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的可靠性。

随着现场使用负载的增多,其稳压电源往往会有一部分压损,到达现场仪表的电源很难达到要求的24V直流稳压,现在的现场仪表大多数实现了宽电压运行功能,即仪表供电可以在24V直流电压之间波动,甚至能够在低于15V下运行,当然对于仪表的使用性能来说还是24V最好。有些大功率的现场仪表比如某类雷达液位计则需要现场电源稳定在28V才能稳定运行,这种情况下则需要独立的稳压电压提供28V来实现。稳压电源的功率大小即能够输出的最大电流偶厂通常选用较大的,一来方便以后系统的扩载,还可以减少电源的超负荷运行,至于整个系统的耗电量大都是参考设计图纸来计算。

现在的现场仪表大多数都能够通过HART手操器来实现组态编程修改参数等功能,这个在现场有HART操作时可以直接进行通讯无需对电源进行更改,如果是在控制室校准则需要一个250欧姆电阻充当负载,其电源还是24V也不用变化。

配电器即能够为现场仪表提供电源,又可对其电流信号进行要对输入的电流信号进行放大和抗干扰,输出隔离的电流信号,供后面的仪表或控制系统使用,主要用于现场两线制仪表的配电使用。本身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能够实现输入回路短路保护功能,设置热插拔的接线端子方便维护,但是由于其基本上是一路输入一路输出的功能,主要用在抗干扰 的检测回路中,也有一些型号能够实现多路输出的功能作为信号分配器使用,不过对于干扰信号不强的地方其完全可以用稳压电源和接线端子的布线来实现对现场两线制仪表的供电功能。在对信号进行抗干扰的回路中偶厂使用最多的是直流信号隔离器。

网友H: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I:
新手上路 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I:
进来看看 学习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J:
1、电流1入1出?,,,俄看几乎就木有必要,,,怂人穿2条裤衩,裤衩不是保镖,棒槌还是那根棒槌鸟,~~~~

      电流1入2出1入3出?,,,果真要挂几块表,,,多数情况,都可以在电流回路里串几个电阻串几只表搞定

2、果真想安全呢,用独立的本安电源模块供电,花不了几个钱儿滴,不就结咧?

3、俄认为配电器,接近于是画蛇添足鸟

4、问题现在来咧,,,

       这社会怂人太多

       怂人喜欢穿2条裤衩,或者给棒槌带个帽子,或者长2根棒槌哩凯,,,不整复杂,怂人老不拽

       这社会真驴!

       道理赚不到钱,编个花花配电一哈,才能大把大把赚到怂人滴钱

       麻辣戈比

.

网友E:
楼上的真是怪话二王,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张立旺           一品黄山
jy7898818   电仪人生
zhxl198808  zhxl1988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三等奖3名:30积分获得者:
kongbin             1 5 7 3
tclwzy                 云锋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

网友K(2017-08-19):
好多人没有弄清楚什么是配电器,单纯的配电器主要为变送器提供24VDC电源,同时输出4-20mA或1-5V直流信号。配电器相对于信高隔离器价格要便宜,在选择隔离器时,可以选择带配电的,就将配电器的功能给替代了。有些配电器又有信号转换的功能,已经不是单纯的配电器了。

配电器、信号隔离器、安全栅常常让刚接触仪表的人分不清,配电器侧重配电功能,有的具有信号分配功能,信号隔离器用在环境比较恶略的场所,如果信号隔离器的性能不可靠建议别用,信号隔离器除了隔离干扰的作用,还有信号转换,配电、信号分配的功能,安全栅只有在本安防爆场合才使用,其常常具有隔离和配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