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1-05-29):
我有一台施耐德ATV38的变频器,可以运行但没电压输出,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这是驱动板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不可能   如果是运行起来了   就一定会有输出的   不然就会报故障了   可能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对   具体可以咨询施耐德的服务工程师

楼主:
谢谢,参数没问题,我恢复出厂设置了的,这机器我调试没问题。

楼主:
这么多高手难道就没有回修这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