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过压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1-05-29):
变频器过流故障分析
变频器硬件问题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过流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 外部原因;二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
 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按照要求去选。
 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1.参数设定问题:
 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 流振荡。
a)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 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b)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电路板损坏可能是: 变频器维修培训---广州科沃工控
咨询:13672481122 梁工
1)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 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
2)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 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
3)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c)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d)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 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 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用抑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 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
广州科沃—工控维修的120
www.gzkowo.com
变频器显示过压故障(代码OU)
变频器出现过压故障,一般是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就出现过压现象,因为这种情况下,变频器的减速停止属于再生制动,在停止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线性下降,而负载电机的频率高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负载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被变频器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吸收,当这种能量足够大时,就会产生。我公司的M420系列用于熔体计量的变频器常在停车修班板时由于熔体压力高大20MPa常出现直流侧的电压会超过直流母线的最大电压而关闭并显示过压;对于这种故障,一是将减速时间参数设置长些或增大制动电阻或增加制动单元;二是将变频器的停止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

网友A:
广州科沃工控是专业变频器维修公司吧,变频器维修方面的经验看起来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