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经验总结

楼主(2011-05-29):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经验总结
2 故障处理
  安川变频器目前在市场上用量最多的就是A500系列,以及E500系列了,A500系列为通用型变频器,适宜高启动转矩和高静态响应场所的运用。而 E500系列则适宜功用请求简朴,对静态性能请求较低的场所运用,且价钱较有劣势。以下笔者就安川变频器在市场上运用最广的两款型号的一些新的故障及相应处理方法做一些简朴介绍:
2。1 OC1、OC3故障
  在以前笔者介绍安川变频器涌现OC(过电流故障)很多时分会是以下几方面起因形成的(现以A500系列变频器为例)。
  (1)参数设置问题不当引起的,如时光设置过短;
  (2)内部因素引起的,如电机绕组短路,包含(相间短路,对地短路等);
  (3)变频器硬件故障,如霍尔传感器破坏,IGBT模块破坏等。
  变频器维修培训---广州科沃工控
咨询:13672481122 梁工
2。2 UVT故障
  UVT为欠压故障,信任很多客户在运用中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咱们罕见的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规范电压值对比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对于三菱A500系列变频器电压信号的采样值则是从开关电源侧获得的,并经过光电耦合器隔离,在咱们的培修历程中,发明光耦的破坏在形成欠压故障的起因中占领了很大的比重,这种景象在以前的变频器培修中还是不多见的。
2。3 E6,E7故障
E6,E7故障对于宽广用户来说肯定不生疏,这是一个对比罕见的安川变频器典范故障,当然破坏起因也是多方面的。
  (1)集成电路1302H02破坏。这是一块集成了驱动波形转换,以及多路检测信号于一体的IC集成电路,并有多路信号和CPU板关联,在很多状态下,此集成电路的任何一路信号涌现问题都有能够引起E6,E7报警;
  (2)信号隔离光耦破坏。在IC集成电路1302H02与CPU板之间有多路强弱信号须要隔离,隔离光耦的破坏在元器件的破坏比例中还是绝对较高的,所以在涌现E6,E7报警时,也要斟酌到能否是此类因素形成的;
  (3)接插件破坏或接插件接触不良。因为CPU板和电源板之间的衔接电缆经过几次曲折后轻易涌现折断,虚焊等景象,在插头侧假如运用不当也易涌现插脚弯迂回断等景象。以上一些起因也都能够形成E6,E7故障的涌现。 广州科沃—工控维修的120
www.gzkowo.com

2。4 开关电源破坏
  开关电源破坏也是A500系列变频器的罕见故障,消除掉以前咱们常常提到的脉冲变压器破坏,开关场效应管破坏,启振电阻破坏,整流两极管破坏等一些因素外,罕见的破坏器件就是一块M51996波形发作器芯片了,这是一块带有导通关断时光调剂,输出电压调理,电压反应调理等多种掩护于一体的掌握芯片。较轻易涌现问题的中央重要有芯片14脚的电源,调剂电压基准值的7脚,反应检测的5脚,以及波形输出的2脚等。
2。5 功率模块破坏
  功率模块的破坏,重要涌如今E500系列变频器。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因为是集成了功率器件,检测电路于一体的智能模块,当模块破坏时只能改换,但培修老本较高,已无培修价值。而对于5。5KW,7。5KW的E500系列变频器,选用了7MBR系列的PIM功率模块,改换的成真绝对较低,对此类变频器的破坏能够做一些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