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大家用什么软件画时序图

楼主(2011-05-29):
设计时序控制时,大家用什么软件画时序图?

网友A:
画时序图是学生干的事吧, 一半对梯形图编程熟悉的人 都不会画仕么时序图的,
除非 时序比较复杂一点的,调试时画一下,参考分析!

网友B:
时序图用Excel画就可以了,顺序功能图也可以用Excel做的,这个不是必要的手段,简单又能完成效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