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及维修案例

楼主(2011-05-29):
三菱变频器维修技术案例
  1、三菱FR-E024-0.75K开机无法启动维修一例
  此机无提供任何症状信息,通电开机显示后要启动马达时显示屏显示“E.THT”错误。查看说明书是指输出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的150%,变频器处于电子过流保护状态,停止变频器输出保护住其它电路,初步判断为电流检测电路中出现的故障。检测霍尔电流侦测器时无发现任何坏件,更换一个同一型号的侦测器后发现该机不但能启动并能使马达顺利的运转起来,查看输出电流时显示0.8A属正常状态。拆开坏的侦测器后发现该电路板两面都附有油污,首先用酒精清洗干净电路板上的油污后并吹干,重新装回功率控制基板后启动症状果然消除,故怀疑此机故障是由于平时保养不善所造成的。
  2、三菱A100维修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检 修:拆机后发现电源基板的部分铜膜已被烧毁,无任何电压输出。经过检查发现开关管已击穿,厚膜集成电路内IC(M51996)的Va脚与GND已经短路,振离器的10.11也短路,拆下IC后检查发现已坏,导致烧坏开关管,使该电源电路无法工作,更换后症状解除。
  评 论:开关电源是维修中常见的也是较简单的故障,学习如何快速修复开关电源会
  对提高变频器维修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
  3、三菱0.4KW变频器维修
  故障现象:接通电源无反应。
  检查方法:测量电源各路输出均基本正常,且电源连接良好。拆下CPU板后发现较脏,清洗吹干后试机,有显示但一闪一闪不正常,分析为清洗不彻底所致,逐个把元件焊下用天那水将其引脚擦干净后试机一切正常。
  评 论:作者维修修调悉力让人惊讶,维修本为逻辑推理占大头的思维方式,但作者能够把抽象的思维方式引进到维修方面来,其创新精神值得学习,真给人拔开云雾见明月的清爽感觉。

  5、三菱A500系列30KW变频器维修
  该机不规则地出现OC1、OC2及接地故障,以前亦接修过此类故障机子,都无发现有过硬件故障,认定EEPROM出错,由于此类机子采用48端子大容量存储器,写入程序有一定困难,购一新CPU板更换后一切正常。
  6、三菱FR-A500变频器维修
  在维修历史记录中该系列变频器除开关电源少量损坏或开关电源引起CPU板同时损坏外,该机出现的各种报警信息多为虚假信息。
  检修一台45KW机,面板显示母线电压280V,V/F控制方式下50HZ输出时电压输出为220V,比实际值低一半,马达运转基本正常,但采用先进矢量控制方式下则在几分钟内马达发热严重(马达参数已正确输入变频器),检查并从其它机拷贝用户参数均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怀疑硬件问题,查母线560V的0.5/100分压已正确送至CPU HD6437042E67F/CA1383H02,证明取样方面至少在母线取样无问题,故障可能在基准电路,由于无HD6437042E67F资料,而在其旁边则有一TC431,测其电压亦与其它板一致,试将HD6437042E67F与其它板对调,观测母线电压升为400V,而该IC在原来板上的母线检测是正常的,仔细检查焊接亦无不良现象,真是怪事!另外该机型还有一个奇异现象就是当接通起动端子或PU起动后除电压与电流无变化外无任何异常显示但始终无输出,故障却相当隐蔽,何解?
  评论:作者没有写明对调CPU后是否两块板均正常,HD系列CPU为日本日立公司的dsp,其技术保密很严,但应该相关的网站中获得相关资料,该CPU中可能带ROM,自带一些程序,本例中CPU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7、三菱A200变频器维修
  开机有显示,起动时有OC1、OC2、OC3这些显示等等,经检查发现IPM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由于IPM实现了与主板间的高度隔离所以本例中并无其它元件损坏。